[ZLG-ARM]
100个最常见Linux守护进程简介

楼主(2009-04-06):
1.alsasound:Alsa声卡驱动守护程序。Alsa声卡驱动程序本来是为了一种声卡Gravis UltraSound(GUS)而写的,该程序被证明很优秀,于是作者就开始为一般的声卡写驱动程序。Alsa和OSS/Free及OSS/Linux兼容,但是有自己的接口,甚至比OSS优秀。

  2.acpid:acpid(Advanced Configuration and Power Interface)是为替代传统的APM电源管理标准而推出的新型电源管理标准。通常笔记本电脑需要启动电源进行管理。

  3.atalk:AppleTalk网络守护进程。注意不要在后台运行该程序,该程序的数据结构必须在运行其他进程前先花一定时间初始化。

  4.amd:自动安装NFS守护进程。

  5.anacron:一个自动化运行任务守护进程。Red Hat Linux随带四个自动化任务的工具:cron、anacron、at和batc。当你的Linux服务器并不是全天运行时,这个anacron就可以帮你执行在"crontab"设定的时间内没有执行的工作。

  6.apmd:apmd(Advanced Power Management)是高级电源管理。传统的电源管理标准,对于笔记本电脑比较有用,可以了解系统的电池电量信息。并将相关信息通过syslogd写入日志。也可以用来在电源不足时关机。

  7.arptables_jf:为arptables网络的用户控制过滤的守护进程。

  8.arpwatch:记录日志并构建一个在LAN接口上看到的以太网地址和IP地址对数据库。

  9.atd:at和batch命令守护进程,用户用at命令调度的任务。batch用于在系统负荷比较低时运行批处理任务。

  10.autofs:自动安装管理进程automount,与NFS相关,依赖于NIS服务器。

  11.bootparamd:引导参数服务器,为LAN上的无盘工作站提供引导所需的相关信息。

  12.bluetooch:蓝牙服务器守护进程。

  13.crond:cron是UNIX下的一个传统程序,该程序周期性地运行用户调度的任务。比起传统的UNIX版本,Linux版本添加了不少属性,而且更安全,配置更简单。类似于计划任务。

  14.chargen:使用tcp协议的chargen server,chargen(Character Generator Protocol)是一种网络服务,主要功能是提供类似于远程打字的功能。

  15.chargen-udp:使用UDP协议的chargen server。

  16.cpuspeed:监测系统空闲百分比,降低或加快CPU时钟速度和电压,从而在系统空闲时将能源消耗降为最小,而在系统繁忙时最大化加快系统执行速度。

  17.dhcpd:动态主机控制协议(Dynamic Host Control Protocol)的服务守护进程。

  18.cups:cups(Common UNIX Printing System)是通用UNIX打印守护进程,为Linux提供第三代打印功能。

  19.cups-config-daemons:cups打印系统切换守护进程。

  20.cups-lpd:cups行打印守护进程。

  21.daytime:使用TCP协议的Daytime守护进程,该协议为客户机实现从远程服务器获取日期和时间的功能。预设端口:13。

  22.daytime-udp:使用UDP协议的Daytime守护进程。

  23.dc_server:使用SSL安全套接字的代理服务器守护进程。

  24.dc_client:使用SSL安全套接字的客户端守护进程。

  25.diskdump:服务器磁盘备份守护进程。

26.echo:服务器回显客户数据服务守护进程。

  27.echo-udp:使用UDP协议的服务器回显客户数据服务守护进程。

  28.eklogin:接受rlogin会话鉴证和用kerberos5加密的一种服务的守护进程。

  29.gated:网关路由守护进程。它支持各种路由协议,包括RIP版本1和2、DCN HELLO协议、OSPF版本2,以及EGP版本2到4。

  30.gpm:gpm(General Purpose Mouse Daemon)守护进程为文本模式下的Linux程序如mc(Midnight Commander)提供了鼠标的支持。它也支持控制台下鼠标的复制、粘贴操作,以及弹出式菜单。

  31.gssftp:使用kerberos 5认证的FTP守护进程。

  32.httpd:Web服务器Apache守护进程,可用来提供HTML文件及CGI动态内容服务。

  33.inetd:因特网操作守护程序。监控网络对各种它管理的服务的需求,并在必要的时候启动相应的服务程序。在Redhat和Mandrake linux中被xinetd代替。Debian,Slackware,SuSE仍然使用。

  34.innd:Usenet新闻服务器守护进程。

  35.iiim:中文输入法服务器守护进程。

  36.iptables:iptables防火墙守护进程。

  37.irda:红外端口守护进程。

  38.isdn:isdn启动和中止服务守护进程。

  39.krb5-telnet:使用kerberos 5认证的Telnet守护进程。

  40.klogin:远程登录守护进程。

  41.keytable:该进程的功能是转载在/etc/sysconfig/keyboards里定义的键盘映射表,该表可以通过kbdconfig工具进行选择。你应该使该程序处于激活状态。

  42.irqbalance:对多个系统处理器环境下的系统中断请求进行负载平衡的守护程序。如果你只安装了一个CPU,就不需要加载这个守护程序。

  43.kshell:kshell守护进程。

  44.kudzu:硬件自动检测程序,会自动检测硬件是否发生变动,并相应进行硬件的添加、删除工作。当系统启动时,kudzu会对当前的硬件进行检测,并且和存储在 /etc/sysconfig/hwconf中的硬件信息进行对照,如果某个硬件从系统中被添加或者删除时,那么kudzu就会察觉到,并且通知用户是否进行相关配置,然后修改etc/sysconfig/hwconf,使硬件资料与系统保持同步。如果/etc/sysconfig/hwconf这个文件不存在,那么kudzu将会从/etc/modprobe.conf,/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和etc/X11 /XF86Config中探测已经存在的硬件。如果你不打算增加新硬件,那么就可以关闭这个启动服务,以加快系统启动时间。

  45.ldap:ldap(Lightweight Directory Access Protocol)目录访问协议服务器守护进程。

  46.lm_seroems:检测主板工作情况守护进程。

  47.lpd:lpd是老式打印守护程序,负责将lpr等程序提交给打印作业。

  48.mdmonitor:RAID相关设备的守护程序。

  49.messagebus:D-BUS是一个库,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应用程序提供一对一的通信。dbus-daemon-1是一个应用程序,它使用这个库来实现messagebus守护程序。多个应用程序通过连接messagebus守护程序可以实现与其他程序交换信息。

  50.microcode_ctl:可编码及发送新的微代码到内核以更新Intel IA32系列处理器守护进程。

51.mysqld:一个快速、高效、可靠的轻型SQL数据库引擎守护进程。

  52.named:DNS(BIND)服务器守护进程。

  53.netplugd:netplugd(network cable hotplug management daemon)守护程序,用于监控一个或多个网络接口的状态,当某些事件触发时运行一个外部脚本程序。

  54.netdump:远程网络备份服务器守护进程。

  55.netfs:Network Filesystem Mounter,该进程安装和卸载NFS、SAMBA和NCP网络文件系统。

  56.nfs:网络文件系统守护进程。

  57.nfslock:NFS是一个流行的通过TCP/IP网络共享文件的协议,此守护进程提供了NFS文件锁定功能。

  58.ntpd:Network Time Protocol Daemon(网络时间校正协议)。ntpd是用来使系统和一个精确的时间源保持时间同步的协议守护进程。

  59.network:激活/关闭启动时的各个网络接口守护进程。

  60.psacct:该守护进程包括几个工具用来监控进程活动的工具,包括ac,lastcomm,accton和sa。

  61.pcmcia:主要用于支持笔记本电脑接口守护进程。

  62.portmap:该守护进程用来支持RPC连接,RPC被用于NFS及NIS等服务。

  63.postgresql:postgreSQL关系数据库引擎。

  64.postfix:postfix是邮件传输代理的守护进程。

  65.proftpd:proftpd是UNIX下的一个配置灵活的FTP服务器的守护程序。

  66.pppoe:ADSL连接守护进程。

  67.random:保存和恢复系统的高质量随机数生成器,这些随机数是系统一些随机行为提供的。

  68.rawdevices:在使用集群文件系统时用于加载raw设备的守护进程。

  69.readahead、readahead_early:readahead和readahead_early是在Fedora core 2中最新推出的两个后台运行的守护程序。其作用是在启动系统期间,将启动系统所要用到的文件首先读取到内存中,然后在内存中执行,以加快系统的启动速度。

  70.rhnsd:Red Hat网络服务守护进程。通知官方的安全信息及为系统打补丁。

  71.routed:该守护程序支持RIP协议的自动IP路由表维护。RIP主要使用在小型网络上,大一点的网络就需要复杂一点的协议。

  72.rsync:remote sync远程数据备份守护进程。

  73.rsh:远程主机上启动一个shell,并执行用户命令。

  74.rwhod:允许远程用户获得运行rwho守护程序的机器上所有已登录用户的列表。

  75.rstatd:一个为LAN上的其他机器收集和提供系统信息的守候进程。
76.ruserd:远程用户定位服务,这是一个基于RPC的服务,它提供关于当前记录到LAN上一个机器日志中的用户信息

  77.rwalld:激活rpc.rwall服务进程,这是一项基于RPC的服务,允许用户给每个注册到LAN机器上的其他终端写消息。

  78.rwhod:激活rwhod服务进程,它支持LAN的rwho和ruptime服务。

  79.saslauthd:使用SASL的认证守护进程。

  80.sendmail:邮件服务器sendmail守护进程。

  81.smb:Samba文件共享/打印服务守护进程。

  82.snmpd:本地简单网络管理守护进程。

  83.squid:代理服务器squid守护进程。

  84.sshd:OpenSSH服务器守护进程。Secure Shell Protocol可以实现安全地远程管理主机。

  85.smartd:Self Monitor Analysis and Reporting Technology System,监控你的硬盘是否出现故障。

  86.syslog:一个让系统引导时启动syslog和klogd系统日志守候进程的脚本。

  87.time:该守护进程从远程主机获取时间和日期,采用TCP协议。

  88.time-udp:该守护进程从远程主机获取时间和日期,采用UDP协议。

  89.tux:在Linux内核中运行Apache服务器的守护进程。

  90.vsftpd:vsftpd服务器的守护进程。

  91.vncserver:VNC(Virtual Network Computing,虚拟网络计算),它提供了一种在本地系统上显示远程计算机整个"桌面"的轻量型协议。

  92.vtun:***守护进程。

  93.xfs:X Window字型服务器守护进程,为本地和远程X服务器提供字型集。

  94.xinetd:支持多种网络服务的核心守护进程。

  95.ypbind:为NIS(网络信息系统)客户机激活ypbind服务进程。

  96.yppasswdd:NIS密码服务器守护进程。

  97.ypserv:NIS主服务器守护进程。

  98.yum:RPM操作系统自动升级和软件包管理守护进程。

  99.ypxfrd:更快地传输NIS地图。

  100.zebra:路由管理守护进程。

网友A:
linux的进程和windows的进程是一个道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