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inux下修改系统时间

楼主(2009-04-06):
查看( 10 ) / 评论( 0 ) / 评分( 0 / 0 )
Linux机器上的时间比较复杂,有各式各样的时钟和选项等等。机器里有两个时钟。硬件时钟从根本上讲是CMOS时钟,而系统时钟是由内核维护的。

1.修改硬件时钟的可以使用下面的方法:

你就可以用它来随时更新你的硬件时间,命令为:

hwclock --adjust
硬件时钟通常被设置成全球标准时间(UTC),而将时区信息保存在/usr/share/lib/timezone (或者在某些系统中可能是/usr/local/timezone)目录下某个适当的文件中,然后用一个符号链接文件/etc/localtime指向它。

查看硬件时钟用命令:
hwclock --show

重置硬件时钟用:
hwclock --set --date="07/08/05 10:10:59"

如果需要修改你的时区信息,可以使用tzset命令,如果你系统中没有这条命令,那可以用类似下面的操作:

ln -s /etc/localtime /usr/share/zoneinfo/US/Pacific

2.修改系统时钟的可以使用下面的方法:

data 10110155 就可以将时间调整为10月11日凌晨1点55分

比如将系统时间设定成2005年8月8日的命令如下。

#date -s 2005/08/08
将系统时间设定成下午8点12分0秒的命令如下。
#date -s 20:12:00

这是修改系统时钟,由于LINUX系统是间隔一段时间才重新写硬件时钟,
因此使用date -s修改完成之后,马上重新启动计算机,就有可能修改的系统
时间没有写入CMOSS中,所以最好
#clock -w
这个命令强行写入CMOS。

网友A:
嵌入式系统的系统时间怎么修改?在命令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