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keil mdk3.5编译的问题

楼主(2009-04-08):
为何选择微型库编译,就出错?

网友A:
这个不清楚。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建议不要使用微库,特别是初学者

网友C:
同感,不是空间不够用的话,最好不要使用微库。

网友D:
楼主看看帮助文件中的说明就明白了

3.1. About microlib
Microlib is an alternative library to the default C library. It is intended for use with deeply embedded applications that need to fit into extremely small amounts of memory. These applications do not run under an operating system.

Note
Microlib does not attempt to be a standards-compliant ISO C library.
Microlib is highly optimized for small code size. It has less functionality than the default C library and some ISO C features are completely missing. Some library functions will also be slower, for example, memcpy().

3.3. Using microlib
To begin, you must specify a starting pointer for the stack. This must be aligned to a multiple of eight bytes. To use the heap functions, for example, malloc, calloc, realloc and free, you must specify the location and size of the heap region.

网友E(2009-05-11):
我以前也改成微库的方式,就出错了

网友F:
学习了,还有这个学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