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inux-千兆网卡驱动实现机制浅析

楼主(2009-04-09):
1.引言
    本分析主要针对e1000网卡,驱动源码为7.3.20-k2。本文的目的不是为了讲述如何编写驱动程序,主要是分析网卡驱动内部的实现机制。通过此分析,希望可以理解驱动程序中的各个部分的关系,对网卡发送和接收数据包有直观的了解,同时也希望对设计网卡驱动程序有帮助。由于网卡驱动程序与硬件和操作系统都有很紧密的联系,故要把某些问题完全弄清楚,需要很多的经验与相关知识,介于自身的水平有限,且自身经验较少,故肯定存在很多问题,希望本文的读者发现了问题不吝与作者联系。
2.网卡驱动的体系结构
       网卡作为一个PCI设备,其必须遵守相应的PCI规范,即必须为网卡定义相应的标识号,每个PCI外设由一个总线编号、一个设备编号及一个功能编号来标识。网卡驱动程序则需要定义相应的pci_device_id结构来表示其支持的PCI外设的标识,通过在驱动程序的pci_device_id中查找设备标识号,将驱动程序与设备联系起来。网卡作为PCI设备,其包括两类空间,一种是配置空间, CPU不能直接访问,访问这个空间,需要借助BIOS功能;另一种是普通的控制寄存器空间,这部分经过映射后,CPU可以直接访问控制。
       在硬件加电初始化时,BIOS统一检查所有的PCI设备,并为每个设备分配一个物理地址,该地址通过BIOS获得并写到设备的配置空间内,驱动程序就可以将网卡的普通控制寄存器映射到一段内存空间内,CPU通过访问映射后的虚拟地址来操控网卡的寄存器。当操作系统初始化时,其为每个PCI设备分配一个pci_dev结构,并将前面分配的物理地址写到pci_dev的resource字段中。在网卡驱动程序中则可以通过读取pci_dev中的resource字段获得网卡的寄存器配置空间地址,其由函数pci_resource_start()和pci_resource_end()获得该空间的起始位置,通过ioremap()将该段位置映射到主存中,以便CPU访问控制网卡的I/O和内存空间。如重启网卡设备,则是通过向映射后的网卡的相应寄存器写入命令实现,其通过映射后的首地址及相应的寄存器偏移量找到该寄存器的位置,然后通过函数writeb()写该寄存器。有关相关寄存器对应的偏移量,一般是通过网卡的相关的datasheet获得。如果要获取网卡的MAC地址,则一般通过函数readb()读取首地址开始的前六位内容即可得到。
    通过pci_read_config_和pci_write_config_系列函数可以读写网卡的配置空间,如开启网卡设备就是将网卡配置空间的command域置1,从而设备就可以将寄存器映射到内存。如通过函数pci_read_config_byte(pci_dev pdev,PCI_INTERRUPT_LINE,&irq)获得设备所分配的中断号并保存在irq中。pci_read_config_和pci_write_config_系列函数实际上是调用pci_bus_read_config_和pci_bus_write_config_系列函数实现的,这些函数实际操作网卡对应的PCI总线结构。有关PCI寄存器的配置空间可参考《Linux Device Driver 3rd》或《PCI Bus Demystified》。
       网卡作为一个规范的PCI设备,其对应的结构体pci_dev代表了网卡设备,体现了作为PCI设备所应有的规范。网卡的网络传输性质,实际是通过另一结构体net_device来体现的,该结构体的初始化由网卡驱动程序实现。内核中对网卡的操作,其实质就是对net_device结构的操作,pci_dev和net_device都表示网卡设备,只是体现的角度不一样。net_device是对特定适配器的抽象,其为上层协议提供了统一的接口,网卡驱动则基于特定适配器实现了这一抽象。
       PCI设备的驱动程序由pci_driver结构体表示,故网卡驱动应该是该结构体的一个实例,在该结构体中应该要定义实现与网卡相关的参数以及相应的操作。网卡驱动实际操作的特定适配器,是由与硬件相关的adapter所表示的结构体,adapter体现了大部分与硬件相关的属性,网卡驱动除了直接对pci_dev结构操作外,其他对网卡设备的操作基本是对adapter结构体的操作。adapter体现了net_device与pci_dev的关联,也实现了网络设备的适配器无关性。与网卡设备pci_dev的通信是通过adapter来实现的,而这个实现则是网卡驱动所要完成的任务。
    下面图2-1描述了三个重要数据结构间的关系,pci_dev结构体现了网卡的配置空间和I/O与内存区域,net_device结构则向内核提供了操作网卡的抽象接口,其参数值可按照功能分为5个部分。e1000_adapter结构除了体现相应的硬件无关性外,还管理了发送与接收数据包的相应缓冲空间,网卡的物理地址空间映射后的虚拟地址也在此结构中保存。e1000_adapter结构中的e1000_hw结构主要保存网卡的硬件参数,其值就是通过读取pci_dev的内容获取而来的。以上的数据结构在网卡工作时起着最核心的作用,同时也是编写驱动程序必须操作的结构体。
3.  网卡设备的注册与初始化
        网卡设备的注册与初始化是在其相关的驱动程序的e1000_probe()函数中实现的,有关设备如何与该驱动相关联,以及如何调用到e1000_probe()的,在此不作介绍。在函数e1000_probe()中首先调用函数pci_enable_device()启用设备,然后声明了DMA空间,接着调用函数alloc_etherdev()生成结构体net_device,该结构体就表示了网卡设备,对net_device的参数进行了初始化后,调用register_netdev()注册该设备。
        以上仅是对设备的注册,设备的初始化主要包括对两个结构体的赋值,一个是net_device,另一个则是e1000_adapter。对e1000_adapter的初始化包括对其中的e1000_hw结构的初始化,其调用函数e1000_sw_init()实现。在对e1000_hw的初始化过程中使用了ioremap()实现了网卡硬件地址与内存虚拟地址之间的映射。
        对网卡设备进行撤销则调用函数free_netdev()实现。有关网卡设备注册与初始化的更详细的过程可以参考《Understanding Linux Network Internals》。
4.  网卡设备的启动与关闭
       网卡设备启动时首先调用函数e1000_open(),在该函数中调用e1000_request_irq()申请中断号及其相应的中断处理程序e1000_intr(),其实际是调用request_irq()函数来实现的。在函数e1000_open()中调用e1000_setup_all_tx_resources()根据发送队列数建立发送缓冲区,每个缓冲区的建立由函数e1000_setup_tx_resources()实现,在e1000_setup_tx_resources()中,主要是对描述发送缓冲区的结构体e1000_tx_ring的初始化,其将DMA缓冲区与网卡所映射的虚拟地址空间联系起来,使用函数pci_alloc_consistent()实现一致性映射。而虚拟地址空间与网卡的物理地址相对应,故而这三种空间就对应了起来,DMA也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当数据包内容被映射到DMA缓冲区后,其将完全由设备操控。DMA的缓冲区的初始化在驱动程序的e1000_probe()函数中实现。e1000_open()函数会调用e1000_up()对网卡的一些相关的软硬件参数与空间进行配置,如硬件寄存器的读写,数据包接收与发送空间的处理函数的初始化等。
     接收缓冲区的初始化与上述类似,由e1000_setup_all_rx_resources()调用e1000_setup_rx_resources()对结构体e1000_rx_ring进行初始化。
5.  发送与接收数据包
数据包的发送:

[
根据发送队列数num_tx_queues建立相应的发送缓冲区结构e1000_tx_ring,在该结构中有描述该区域的指向e1000_tx_desc结构的desc,该缓冲区指向的dma总线地址,用于接收硬件传送来的用e1000_buffer结构描述的缓冲块数组buffer_info][],另外的几个参数则主要用于描述这些缓冲块,其中count表示缓冲块的个数,next_to_use和next_to_clean主要描述缓冲块的使用状态,如已经接收接收了数据的位置及准备接收的位置,当有新的数据包要发送时,首先由上层协议调用e1000_xmit_frame(),在该函数中接着调用e1000_tx_queue()根据相应的参数找到缓冲块存放,缓冲块的初始化则由函数e1000_tx_map()实现。buffer_info指向的环形缓冲块区域主要用来接收总线地址映射来的数据包,所有的缓冲块用next_to_match连接成一个环,每个缓冲块用结构体e1000_buffer表示,在该结构中,skb存放数据包的内容,dma表示该数据包所在的总线地址。此处使用函数pci_map_single()进行流式映射,的映射方向为PCI_DMA_TODEVICE,控制总线会把虚拟地址空间所指内容映射到总线地址,然后将该内容由网卡传送出去。
     e1000_tx_ring结构中的desc所指向的buffer_addr记录了每次发送的缓冲块所映射的总线地址,即buffer_addr记录的是总线地址。而desc本是一个虚拟地址,该虚拟地址是通过pci_alloc_consistent()映射的发送缓冲区的地址,其与DMA缓冲区中的一段总线地址相对应,该总线地址由e1000_tx_ring结构中的dma成员保存,这种映射关系在对开启网卡时就实现了,其与在发送数据包时映射的总线地址有区别,后者是在发送时动态进行的。

数据包的接收

br]

根据接收队列数num_rx_queues建立相应的接收缓冲区结构e1000_rx_ring,在该结构中有描述该区域的指向e1000_rx_desc结构的desc,该缓冲区指向的dma总线地址,用于接收硬件传送来的用e1000_buffer结构描述的缓冲块数组buffer_info[],另外的几个参数则主要用于描述这些缓冲块,其中count表示缓冲块的个数,next_to_use和next_to_clean主要描述缓冲块的使用状态,如已经接收接收了数据的位置及准备接收的位置,当有新的数据包要到来时,则根据这两个参数找到相应的区域存放。对于需要分片接收的数据包则利用了ps_page和ps_page_dma来实现,参数cpu指定了该接收缓冲队列所属的处理器。总线地址与要发送的虚拟地址间的映射方向为PCI_DMA_FROMDEVICE,控制总线会把总线地址的内容映射到虚拟地址空间内。
     当有新的数据包到达时,首先触动中断处理函数e1000_intr(),在函数中会为新来的数据包在缓冲块数组buffer_info中找到一个新的缓冲块位置,并完成e1000_buffer结构的赋值。数据包的接收其实就是将总线地址指向的内容拷贝到skb中,然后根据skb中的协议将其传给相应的上层协议的接收函数。
6.  网卡驱动程序的设计
      编写网卡驱动程序,需要对以下三类结构体进行相应的操作:
     1.与网络协议栈相关的结构体,如sk_buff结构体。
     2.网卡和协议栈接口相关的结构体,如net_device结构体。
     3.与I/O总线相关的结构体,如利用PCI总线进行数据包传送的DMA缓冲区以及表示网卡的pci_dev结构体。
    设计网卡驱动时,需要针对以上的数据结构实现相应的功能,如对sk_buff结构的操作实现对数据包的有效控制;对net_device结构的操作可以对网卡进行操作(如开启、关闭等),可以发送数据包以及轮询数据包,可以制定网卡的相应的定时操作以及统计数据包,可以为用户提供配置功能(ethtool)等。在设计网卡驱动时,需要考虑如何与上层协议的协调以及对底层总线地址的控制。

网友A:
现在技术发展真的很迅速啊!都千兆了……

网友B:
LS太孤陋寡闻了吧? 千兆算什么,10G的网卡都出来N年了

看看这个贴,别人连10G的网卡都淘汰更新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2225

那位老乡问:你怎么不把这玩意弄到家里,10G上网多爽啊,下载一个蓝光电影也只要几秒钟啊!呵呵,不是俺不想用,实在是象刘姥姥在大观园里吃的茄子一样,俺有茄子但是配不起那**(机)啊,就算俺买得起服务器,10万美元的Cisco 10G交换机俺也买不起啊,即使俺连交换机也买得起,那一年的10G包月服务费也够买一堆大奔驰的了吧。有那钱俺还不如搞一堆奔驰,开一辆,玩一辆,砸一辆,还可以拆一辆,不比上网yy爽的多?再说如果俺真想搞个10G每秒包月的宽带,去电信局要这个服务,人老总立马会把俺赶出来:靠,你丫烧糊涂了吧,一个省全省的Intenet出口也没这么大,我自己还没玩过10Gbps的宽带呢……

当然,
网卡再快,没有高速的宽带还是空的。
还是只能做一堆高级垃圾...

 相关链接:http://www.google.cn/search?client=aff-os-maxthon&forid=1&ie=utf-8&oe=utf-8&hl=zh-CN&q=10G%E7%BD%91%E5%8D%A1

楼主:
这里只是介绍一种技术和方法

网友C(2009-05-14):
KMB,实在是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