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莫名其妙的数据丢失问题

楼主(2009-04-09):
使用了ZLG的LPC2200的ucosii模板,添加了lwip和dm9000EP的驱动,现在发现创建好的信号量或者消息队列,一执行完毕lwip的初始化,信号量就变为0x0000000了,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没?

网友A:
不清楚啊

网友B:
看似很玄乎

网友C:
不会的吧

网友D(2009-05-19):
数据越界

数据操作的时候越界了,您在初始化中一定是有地方对数组操作越界就会出现这种问题。比如说对一个8位变量进行指针操作,写了两个或者上的数据,结果把后面的数据修改了。

网友E(2011-03-02):
数据操作越界导致了重新开始

网友F: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