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一个时钟发生器的型号,谢谢!

楼主(2009-04-15):
请问各路大侠,我正在学习一个电路,上面有一个时钟发生芯片,SOT23-5封装,有I2C接口,信号分别是SCL SDA VCC GND CLKOUT。奇怪的是就5个脚,没有晶振的管脚。
请问那个大侠知道其型号,多谢!

网友A:
你什么都没有写,那些信号都是基本的。谁也不知道啊

楼主:
只有这5个信号

SOT23-5的封装,只有5个管脚,我想知道什么型号的时钟发生器是这个样子的?
谢谢

网友B:
MAXIM有些时钟芯片可以不用晶振

MAXIM有些时钟芯片可以不用晶振

楼主:
maxim的有SOT23-5封装还有IIC接口的吗?

网友C:
PIC的片子可以不要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