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谁能够准确地RTL8019AS中的TSRRSR寄存器中若干位的含义么?

楼主(2009-04-15):
研究了一个多月的RTL8019AS,还是没有办法彻底搞明白
RTL8019AS中的TSR的OWCCDHCRS三位的确切含义,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三位置起来的,也不知道这三位和正常发包有什么联系.
RSR中的DFR也让我困惑的紧,,,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义!!!

苦恼啊!无穷的苦恼!
我就感到这些DATESHEET上就是没有讲明白么!!!

有哪位高人能够勇敢站起来,指点一二? 万分感谢了!

楼主:
CURR和BNRY寄存器的含义???

本人做过好多次实验,发现真实的RTL8019AS,其CURR和BNRY的意义和说明书上的是不一样的,,,

当BNRY == CURR时候,接收缓冲队列是空的...
当BNRY在CURR后一页的时候,说明接收队列是满的...

真是奇怪啊,我发现几乎所有的DATASHEET上讲的不是这样的...
几乎所有的例程上也不是这样的...

各位高人,能不能指点一把?

网友A:
可以去参考开源代码中是如何写的

可以去参考开源代码中是如何写的

楼主:
???

本人是感觉RTL8019AS说是和NE2000兼容的,其实在实现上还是有轻微的区别的...
NE2000的核心DP8390上的某些操作是相当麻烦的.
比如: 1. 在REMOTE WRITE前必须来个REMOTE READ
      2. 在SEND PACKET前必须把RBCR1 = 0FH
这个真是麻烦啊!
令人费解的!

网友B:
现在芯片都是直接有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