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78 AD请教

楼主(2009-04-16):
1、我的系统中有16路AD,但2378中只有8路,请问有何方案可以解决;
   另外有没有其它的片子AD多一些;
2、有用过它在工业现场的吗,稳定程序怎么样;

楼主:
怎么也没人回

怎么也没人回

网友A:
扩展AD

您好:

   您可以通过模拟开关扩展,通过多选一开关,引到1个ADC引脚上,就可以实现AD扩展。通过IO口片选。看您的精度要求,选择好点的模拟开关。普通的如:CD4051,一对8。另外还可以外扩ADC芯片,都能达到想要的效果。

网友B:
不要用扩展了

楼主:
to acertm:愿闻其详!

to acertm:愿闻其详!

网友C(2009-05-16):
用扩展除非是没有办法了,一般片子上都会有AD

网友C:
扩展的性能不稳定,而且成本还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