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NXP的ARM7核芯片和ATMEL的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4-20):
内核上都是ARM的,外设上和内存布局上等可能不大一样

内核上都是ARM的,外设上和内存布局上等可能不大一样,感觉NXP的存储器处理灵活一些

网友B:
nxp arm7 产品更丰富些

都是ARM7内核的, 所以总体性能差不多.
NXP ARM7产品系列更丰富些(封装和外设),从低端低价的LPC210x到高端集成ethernet, USB, LCD controller的LPC24xx, 用户可以选择的part比较多.
两者的FLASH大小都差不多, 但NXP有一些不带内部FLASH的芯片,可以通过外部存储接口扩展,这样芯片价格更便宜一些.
ATMEL所有的ARM7产品都不带USB HOST, NXP的lpc23xx/24xx是带USB Host/OTG/device的.
NXP ARM7产品的最高主频72MHz, ATMEL ARM7产品最高主频60MHz.
NXP ARM7的TIMER都是32位的, ATMEL的TIMER都是16位的.
NXP 有些ARM7产品同时集成了ethernet, USB HOST/OTG/Device以及LCD控制器, 集成度很高.
AT91SAM7XC系列是带AES engine的, NXP ARM7则没有.
其它外设都大同小异.

网友C:
ATMEL的产品普遍DMA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