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LPC2294的CAN通信问题

楼主(2009-04-22):
我在用DSP2812与LPC2294进行CAN通信时,2294作为接收方,进不了接收中断,而是检查到总线错误:ERRBIT:11001,ERRDIR:1,ERRC:1
不知道这里的格式错误是哪一个部分出现了问题?是DSP端还是ARM端?
求高人指点!

网友A:
可以看波形

您好!
    您可以使用我公司的CAN分析仪来抓一下总线上的数据,看DSP是否发送正确。也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来抓一下CAN H的波形。这样就可以确定是哪一端的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