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19,P1.26~P1.31 作I/O

楼主(2009-04-26):
P1.26~P1.31 作I/O口,究竟要注意哪些问题?
看资料说,只要设置PINSEL2就可以了,我将PINSEL2 = 0x00000000,为什么还是不能用?
请教坛子里的朋友,还有哪些要注意的问题吗?

网友A:
你是做输入还是输出呢?

网友B:
需要进行配置IO端口的

网友C(2009-06-22):
IODIR1 设置成输出

网友D:
可以用的

分两步:
1,设置pinsel
2,设置iodir

网友E:
好了没有?

楼主:
好了,谢谢各位

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