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C++知识点

楼主(2009-05-07):
一、#include “filename.h”和#include <filename.h>的区别

#include “filename.h”是指编译器将从当前工作目录上开始查找此文件

#include <filename.h>是指编译器将从标准库目录中开始查找此文件

二、头文件的作用

    加强安全检测

    通过头文件可能方便地调用库功能,而不必关心其实现方式

三、* , &修饰符的位置

对于*和&修饰符,为了避免误解,最好将修饰符紧靠变量名

四、if语句

不要将布尔变量与任何值进行比较,那会很容易出错的。

整形变量必须要有类型相同的值进行比较

浮点变量最好少比点,就算要比也要有值进行限制

指针变量要和NULL进行比较,不要和布尔型和整形比较

五、const和#define的比较

const有数据类型,#define没有数据类型

个别编译器中const可以进行调试,#define不可以进行调试

在类中定义常量有两种方式

1、  在类在声明常量,但不赋值,在构造函数初始化表中进行赋值;

2、  用枚举代替const常量。

六、C++函数中值的传递方式

有三种方式:值传递(Pass by value)、指针传递(Pass by pointer)、引用传递(Pass by reference)

void fun(char  c)  //pass by value

void fun(char  *str)  //pass by pointer

void fun(char &str)  //pass by reference

如果输入参数是以值传递的话,最好使用引用传递代替,因为引用传递省去了临时对象的构造和析构

函数的类型不能省略,就算没有也要加个void

七、函数体中的指针或引用常量不能被返回

Char *func(void)

{

char str[]=”Hello Word”;

//这个是不能被返回的,因为str是个指定变量,不是一般的值,函数结束后会被注销掉

return str;

}

函数体内的指针变量并不会随着函数的消亡而自动释放

八、一个内存拷贝函数的实现体

void  *memcpy(void *pvTo,const void *pvFrom,size_t size)

{

assert((pvTo!=NULL)&&(pvFrom!=NULL));

byte *pbTo=(byte*)pvTo;    //防止地址被改变

byte *pbFrom=(byte*)pvFrom;

while (size-- >0)

  pbTo++ = pbForm++;

return pvTo;

}

九、内存的分配方式

分配方式有三种,请记住,说不定那天去面试的时候就会有人问你这问题

1、  静态存储区,是在程序编译时就已经分配好的,在整个运行期间都存在,如全局变量、常量。

2、  栈上分配,函数内的局部变量就是从这分配的,但分配的内存容易有限。

3、  堆上分配,也称动态分配,如我们用new,malloc分配内存,用delete,free来释放的内存。

十、内存分配的注意事项

用new或malloc分配内存时,必须要对此指针赋初值。

用delete 或free释放内存后,必须要将指针指向NULL

       不能修改指向常量的指针数据

十一、内容复制与比较

//数组……

char a[]=”Hello Word!”;

char b[10];

strcpy(b,a);

if (strcmp(a,b)==0)

{}

//指针……

char a[]=”Hello Word!”;

char *p;

p=new char[strlen(a)+1];

strcpy(p,a);

if (strcmp(p,a)==0)

{}

十二、sizeof的问题

记住一点,C++无法知道指针所指对象的大小,指针的大小永远为4字节

char a[]=”Hello World!”

char *p=a;

count<<sizeof(a)<<end;    //13字节

count<<sizeof(p)<<endl;   //4字节

而且,在函数中,数组参数退化为指针,所以下面的内容永远输出为4

void fun(char  a[1000])

{

count<<sizeof(a)<<endl;  //输出4而不是1000

}

十三、关于指针

1、  指针创建时必须被初始化

2、  指针在free 或delete后必须置为NULL

3、  指针的长度都为4字节

4、释放内存时,如果是数组指针,必须要释放掉所有的内存,如

char *p=new char[100];

strcpy(p,”Hello World”);

delete []p;   //注意前面的[]号

p=NULL;

5、数组指针的内容不能超过数组指针的最大容易。

如:

char *p=new char[5];

strcpy(p,”Hello World”);  //报错  目标容易不够大

delete []p;   //注意前面的[]号

p=NULL;

十四、关于malloc/free 和new /delete

l         malloc/free 是C/C+的内存分配符,new /delete是C++的内存分配符。

l         注意:malloc/free是库函数,new/delete是运算符

l         malloc/free不能执行构造函数与析构函数,而new/delete可以

l         new/delete不能在C上运行,所以malloc/free不能被淘汰

l         两者都必须要成对使用

l         C++中可以使用_set_new_hander函数来定义内存分配异常的处理

十五、C++的特性

C++新增加有重载(overload),内联(inline),Const,Virtual四种机制

重载和内联:即可用于全局函数,也可用于类的成员函数;

Const和Virtual:只可用于类的成员函数;

重载:在同一类中,函数名相同的函数。由不同的参数决定调用那个函数。函数可要不可要Virtual关键字。和全局函数同名的函数不叫重载。如果在类中调用同名的全局函数,必须用全局引用符号::引用。

覆盖是指派生类函数覆盖基类函数

函数名相同;

参数相同;

基类函数必须有Virtual关键字;

不同的范围(派生类和基类)。

隐藏是指派生类屏蔽了基类的同名函数相同

1、  函数名相同,但参数不同,此时不论基类有无Virtual关键字,基类函数将被隐藏。

2、  函数名相同,参数也相同,但基类无Virtual关键字(有就是覆盖),基类函数将被隐藏。

内联:inline关键字必须与定义体放在一起,而不是单单放在声明中。

Const:const是constant的缩写,“恒定不变”的意思。被const修饰的东西都受到强制保护,可以预防意外的变动,能提高程序的健壮性。

1、  参数做输入用的指针型参数,加上const可防止被意外改动。

2、  按值引用的用户类型做输入参数时,最好将按值传递的改为引用传递,并加上const关键字,目的是为了提高效率。数据类型为内部类型的就没必要做这件事情;如:

将void Func(A a) 改为void Func(const A &a)。

而void func(int a)就没必要改成void func(const int &a);

3、  给返回值为指针类型的函数加上const,会使函数返回值不能被修改,赋给的变量也只能是const型变量。如:函数const char*GetString(void); char *str=GetString()将会出错。而const char *str=GetString()将是正确的。

4、  Const成员函数是指此函数体内只能调用Const成员变量,提高程序的键壮性。如声明函数 int GetCount(void) const;此函数体内就只能调用Const成员变量。

Virtual:虚函数:派生类可以覆盖掉的函数,纯虚函数:只是个空函数,没有函数实现体;

十六、extern“C”有什么作用?

Extern “C”是由C++提供的一个连接交换指定符号,用于告诉C++这段代码是C函数。这是因为C++编译后库中函数名会变得很长,与C生成的不一致,造成C++不能直接调用C函数,加上extren “c”后,C++就能直接调用C函数了。

Extern “C”主要使用正规DLL函数的引用和导出 和 在C++包含C函数或C头文件时使用。使用时在前面加上extern “c” 关键字即可。

十七、构造函数与析构函数

派生类的构造函数应在初始化表里调用基类的构造函数;

派生类和基类的析构函数应加Virtual关键字。

不要小看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其实编起来还是不容易。

#include <iostream.h>

class Base

{

  public:

    virtual ~Base() { cout<< "~Base" << endl ; }

};

class Derived : public Base

{

  public:

    virtual ~Derived() { cout<< "~Derived" << endl ; }

};

void main(void)

{

    Base * pB = new Derived;  // upcast

    delete pB;

}

输出结果为:

       ~Derived

       ~Base

如果析构函数不为虚,那么输出结果为

       ~Base

十八、#IFNDEF/#DEFINE/#ENDIF有什么作用

仿止该头文件被重复引用

网友A:
C++和C有嘛区别吗?现在会C

网友A:
现在是C应用广呢?还是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