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RM芯片老被击穿,急啊

楼主(2009-05-08):
用的LPC2378,已经击穿了三片了,每次击穿后的现象都是VDD3.3V引脚与地短路。最近这次的原因是用手摸了一下LDO3.3V的电源转换芯片。
是不是2378太娇气了?还是我应该怎么改进?
Help~~~

网友A:
LDO 的问题

网友B:
不会吧

LDO没这么搓得吧

网友A:
上电过冲

楼主:
上电时没问题啊

上电时好像没被击穿过,运行时大部分时间也是正常的。
用手摸,会不会是因为摸短路了,还是因为人体静电释放造成的击穿?
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C:
随便摸也没摸坏过.兰州太会放电了?
现在的片子抗静电是相当不错的.
LPC我只遇到过串口IO被打坏的,也没手摸就莫名其妙坏了.

网友D:
RE

一般都是电源问题.我上次把三片AT1SAM9261烧了.就是因为在画原理图时把+1.2V搞成+12V,电源通电后CPU直接肚子大了.还有MT的SDRAM,因为板上的USB是定做的线,次序反了,把SDRAM肚子中间烧了个孔,当时烧的时候,SDMRA肚子上一个火柱直接冲出来.

特想咱们过年放花一样.把我吓的头上出汗.

网友B:
这种错误也有,楼上太牛了

我做14层PCB,原理图就70页,一根飞线没有

网友E:
都牛

7楼是正常人犯了小错误的耕牛。我见过。8楼是十万斤的神牛,没有见过。

楼主:
问个问题

请问,ARM的VDD3.3V引脚被击穿的条件是什么?
比如说瞬时电压或电流高过多少,持续几秒钟等条件?

网友F:
可能 LDO

前几天,我的LPC2368也是VDD3.3搞到与GND连成一片,害我用美工刀切断了板上的7处电源线才查出来,LPC2368烧了1片,看VDD3.3有约50mV的纹波,后来外接470u电容后好点了,不过总担心

网友F:
问题

问题是:同时连在VDD3.3上的其他十多片芯片一片未烧,都正常

网友G:
好好做下你的电源,滤波……

网友H: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电源,怎么会将片子搞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