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ucos-II 串口中断

楼主(2009-05-14):
现用smartarm2200进行ucos串口中断调试,用的是开发板自带的串口中间件,但串口中断接受数据只能为16字节,请问周公,如何解决

网友A:
缓冲区不够和程序不支持更长的数据接收

楼主:
开辟了缓冲区

我自己开辟了一个缓冲区,大小足够啊

网友B:
验证一下

网友B:
re

看过程序后,再加上对您的需求分析,得出结论,这个地方是不能修改的,因为更件上只支持16字节FIFO,如果想改大只能换硬件,在我们的LPC3250上支持64字节的FIFO。

网友C:
哦,是硬件上就不支持。那就没有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