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68 不能ISP

楼主(2009-05-14):
以前是可以用ISP下载程序的,后来,我用KEIL和ULINK玩了一段时间后, 就不能ISP了,是不是JTAG把Boot loader给弄丢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如果有,有什么办法恢复吗

网友A:
re

一般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最好是检查一下串口连接是否正常、软件升级到最新版再试。如果实再是不行,芯片就有可能被烧坏了。

网友B:
还有一种可能

看看串口电平转换的232或者3232是不是坏了,这个芯片路过在电子市场零买,很容易买到翻新的或者假的。

网友C:
可以阿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