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92的I/O控制疑问,是不是bug

楼主(2009-05-14):
PINSEL2的bit6设置为1,在IO3DIR中把P3.28设置为输出模式,但是在使用中不能控制P3.28输出值,而只要把PINSEL2的bit6设置为0就马上可以正常控制了。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A:
我先测试一下

网友A:
re

PINSEL2 = (PINSEL2 | (0x03 << 4)) & (~(0x01 << 7));

你这样试一下,我这边这样配置测试是可以的。

楼主:
re

你的配置方式的话,外部总线不能用了,而且AIN6功能没开启,那AIN6采样没数据。
还有个问题,去年采购的 LPC2292,在PINSEL2中AIN6不开启也能采样,但是现在新到片子不开启的话就采样不到数据

楼主:
re

PINSEL2 = (PINSEL2 | (0x03 << 4)) & (~(0x01 << 7));
如你这样配置的话,P3.28可以正常控制,但对应AIN6通道采样的数据就一直为0。

楼主:
没好啊,只能是暂先屏蔽不用先了

也没个说法

网友B(2011-08-16):
6楼可以分享成果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