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IAR环境下的FIQ

楼主(2009-05-19):
哪位朋友帮帮忙上传一份在IAR环境下带有IRQ和FIQ中断的启动代码(ARM7--lpc2468),谢谢了

网友A:
有例程吧

网友A:
软件中自带例程

楼主:
re

下面是我例程带的启动代码,哪个高手帮我改一下(能进入FIQ中断)
;/*****************************************************************************
;*   startup.s: startup file for NXP LPC24** Family Microprocessors
;*
;*   Copyright(C) 2006, NXP Semiconductor
;*   All rights reserved.
;*
;*   History
;*   2006.09.01  ver 1.00    Prelimnary version, first Release
;*****************************************************************************/

;/*
; *  The STARTUP.S code is executed after CPU Reset. This file may be
; *  translated with the following SET symbols. In uVision these SET
; *  symbols are entered under Options - ASM - Define.
; *
; *  REMAP: when set the startup code initializes the register MEMMAP
; *  which overwrites the settings of the CPU configuration pins. The
; *  startup and interrupt vectors are remapped from:
; *     0x00000000  default setting (not remapped)
; *     0x40000000  when RAM_MODE is used
; *
; *  RAM_MODE: when set the device is configured for code execution
; *  from on-chip RAM starting at address 0x40000000.
; */

; Standard definitions of Mode bits and Interrupt (I & F) flags in PSRs

Mode_USR        DEFINE  0x10
Mode_FIQ        DEFINE  0x11
Mode_IRQ        DEFINE  0x12
Mode_SVC        DEFINE  0x13
Mode_ABT        DEFINE  0x17
Mode_UND        DEFINE  0x1B
Mode_SYS        DEFINE  0x1F

I_Bit           DEFINE  0x80            ; when I bit is set, IRQ is disabled
F_Bit           DEFINE  0x40            ; when F bit is set, FIQ is disabled

; Exception Vectors
; Mapped to Address 0.
; Absolute addressing mode must be used.
; Dummy Handlers are implemented as infinite loops which can be modified.

        PROGRAM    ?RESET
        COMMON    INTVEC:CODE(3)
        PUBLIC  __program_start
        EXTERN    Reset_Handler, Undef_Handler, SWI_Handler, PAbt_Handler, DAbt_Handler, FIQ_Handler
        CODE32    ; Always ARM mode after reset

__program_start
        LDR     PC, =Reset_Handler
        LDR     PC, =Undef_Handler
        LDR     PC, =SWI_Handler
        LDR     PC, =PAbt_Handler
        LDR     PC, =DAbt_Handler
        B       .
        LDR     PC, [PC, #-0x0120]  ; Vector from VicVectAddr
        LDR     PC, =FIQ_Handler

        LTORG
        ENDMOD

; Reset Handler

        MODULE    ?CSTARTUP
        RSEG    IRQ_STACK:DATA(3)
        RSEG    FIQ_STACK:DATA(3)
        RSEG    SVC_STACK:DATA(3)
        RSEG    ABT_STACK:DATA(3)
        RSEG    UND_STACK:DATA(3)
        RSEG    CSTACK:DATA(3)
        RSEG    ICODE:CODE(3)
        PUBLIC    Reset_Handler, Undef_Handler, SWI_Handler, PAbt_Handler, DAbt_Handler, FIQ_Handler
        EXTERN    ?main
        CODE32

Reset_Handler

;  Enter Undefined Instruction Mode and set its Stack Pointer
        MSR     CPSR_c, #Mode_UND|I_Bit|F_Bit
        LDR        SP, =SFE(UND_STACK)&0xFFFFFFF8

;  Enter Abort Mode and set its Stack Pointer
        MSR     CPSR_c, #Mode_ABT|I_Bit|F_Bit
        LDR        SP, =SFE(ABT_STACK)&0xFFFFFFF8

;  Enter FIQ Mode and set its Stack Pointer
        MSR     CPSR_c, #Mode_FIQ|I_Bit|F_Bit
        LDR        SP, =SFE(FIQ_STACK)&0xFFFFFFF8

;  Enter IRQ Mode and set its Stack Pointer
        MSR     CPSR_c, #Mode_IRQ|I_Bit|F_Bit
        LDR        SP, =SFE(IRQ_STACK)&0xFFFFFFF8

;  Enter Supervisor Mode and set its Stack Pointer
        MSR     CPSR_c, #Mode_SVC|I_Bit|F_Bit
        LDR        SP, =SFE(SVC_STACK)&0xFFFFFFF8

;  Enter User Mode and set its Stack Pointer
        MSR     CPSR_c, #Mode_USR
        LDR        SP, =SFE(CSTACK)&0xFFFFFFF8

; Enter the C code

        LDR     R0, =?main
        BX      R0
        B       .

Undef_Handler
SWI_Handler
PAbt_Handler
DAbt_Handler
FIQ_Handler
        B       .

        LTORG
        ENDMOD
        END

网友B:
没有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