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4的AD采样问题

楼主(2009-05-26):
版主:
  你好!
  我的程序将LPC2134的引脚配置为AD功能。AD的引脚上的电压,在没有信号输入时,电压在4伏多。在有信号输入时,电压才会降到3.3V以内的范围。
  我的程序是上电后就开始采样,但这时如果AD引脚上的引脚电压有4伏多。请问,这样会破坏AD引脚的采样功能吗?因为我发现,就是有信号输入后,电压降到3.3V以内,AD采出的数据与引脚电压值相差也很大。
  我想确认的是,在将引脚配置AD功能后,这些引脚上的电压是不是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大于3.3V,如果大于3.3V,就会破坏引脚的AD功能,造成采样数据非常不准,也非常不稳定?
  请指教!

网友A:
re

您好:
    您的AD可能已经损坏。建议您换一个芯片试一下,再检查一下您的电源是否稳定、电路是否存在缺陷,看是否存在过压的可能,如果电压过大会烧坏AD。

楼主:
遇到新的问题

昨天说已经解决,是我在其中一块板子上用电位器分压后,直接接到AD引脚
采样正确。但今天在另一块板子上,同一个程序,现象又和开始时一样,采样非常不准。以为是电压过大,烧坏了AD,换了一块新片子后,现象依旧。
但这块板子上是电压经过一个运放做的电压跟随器后,做了缓冲,再连接到AD引脚

明天去不经过缓冲,再检查下AD的参考,看能不能采样正确
郁闷中......

网友B(2009-12-05):
各位大侠,我最经在用LPC2138做3路AD采样转换,但现在只能采集一路。希望各位指点一下,发我一个多路AD采样的程序,谢谢赐教。我的邮箱wangli6491@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