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t91rm9200的io口电平中断简单理解

楼主(2009-06-04):
对于PQFP封装的9200的PIOA、PIOB和PIOC三组32*3=64个io口,他们的io中断有这样的特性【在9200文档上有详细介绍】PIO的中断AT91C_AIC_SRCTYPE_EXT_HIGH_LEVEL和AT91C_AIC_SRCTYPE_INT_LEVEL_SENSITIVE都是电平中断,对于PIO来说没有区别,在PIO中断处理函数里边通过检测发生io中断的相应io引脚输入值为0还是为1,来判断是高电平中断还是低电平中断,PIO的PIO_IER使能的相应io口线上输入变化中断--注意是变化中断,所以对于io电平中断也必须存在电平变化之后才能被9200捕获到,也才能引发中断,执行中断处理函数,io口线上无电平变化也就无电平中断会被触法,这和51单片机的io电平中断机制不同,51单片机当启用外部电平中断之后,51处理器每个clk都会检测io的电平,如果符合中断电平,那么立即触发电平中断,所以对于51单片机,只要io口上的电平为中断电平值,那么就会不断的触法51的中断处理程序,直到io口电平变为非中断电平值51处理器才会停止触法中断,9200即便配置io为电平中断,但是也需要io线上只有发上了电平变化,9200才会触法电平变化中断,至于这个变化中断最终是变为了低电平还是变为了高电平,那么需要在处理程序中读取io值才可以进一步判断,不过如果存在其他irq中断屏蔽I时间比较长,同时io电平中断变化持续时间又比较短,那么很可能出现,到执行io电平中断处理程序时,读取到的io口数据已经不是引发中断的电平值了,所以io电平中断不是很好用,可以使用AT91C_AIC_SRCTYPE_INT_EDGE_TRIGGERED双边沿中断或者AT91C_AIC_SRCTYPE_EXT_POSITIVE_EDGE上升沿中断来完成,对于io口最好使用AT91C_AIC_SRCTYPE_EXT_POSITIVE_EDGE上升沿中断机制,这不会出现误数据,最坏仅仅是可能会丢掉后面的1~2个上升沿[gliethttp_20080104]

以PIOB的PB0为例:
#define LEVEL_IRQ_PIN    (0x01 << 0)
AT91F_PMC_EnablePeriphClock(AT91C_BASE_PMC,((unsigned int)1<AT91F_PIO_CfgInput( AT91C_BASE_PIOB, LEVEL_IRQ_PIN);//将PB0配置为input输入
AT91F_AIC_ConfigureIt(AT91C_BASE_AIC,
                     AT91C_ID_PIOB,
                     1,
                     AT91C_AIC_SRCTYPE_EXT_POSITIVE_EDGE,
                     //AT91C_AIC_SRCTYPE_INT_EDGE_TRIGGERED,//双边沿
                     //AT91C_AIC_SRCTYPE_EXT_HIGH_LEVEL,
                     //AT91C_AIC_SRCTYPE_INT_LEVEL_SENSITIVE,//
                     (void(*)(void))piob_interrupt_proc);
{volatile dummy;dummy = AT91C_BASE_PIOB->PIO_ISR;}
AT91F_PIO_InterruptEnable(AT91C_BASE_PIOB,LEVEL_IRQ_PIN);//使能PB0变化中断
{volatile dummy;dummy = AT91C_BASE_PIOB->PIO_ISR;}
AT91F_AIC_EnableIt(AT91C_BASE_AIC, AT91C_ID_PIOB);//使能PIOB控制器中断
以上就完成了PB0的上升沿中断启动,来看看中断处理函数[ads1.2]
void __irq piob_interrupt_proc(void)
{
    {volatile dummy;dummy = AT91C_BASE_PIOB->PIO_ISR;}
    AT91C_BASE_AIC->AIC_EOICR = 0;
    if(AT91F_PIO_GetInput(AT91C_BASE_PIOB) & LEVEL_IRQ_PIN)
    {
        //...1电平
    }else
        {
            //...0电平
        }
}

网友A:
不错的帖子,楼上的大侠,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