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MDK下向S3C2440 nand flash烧写程序程的实现

楼主(2009-06-22):
当大家看到题目时也许会觉得很简单,用J-LINK来烧写程序到NAND FLASH很简单,我想说的是,如果是学习,那么就应该不光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如果你是老手,建议就不要看下去了,因为这块你已经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而对于新手来说的确很有用。

注:所使用的开发环境为Keil MDK 3.50,需要了解的部分有Bootloader,分散加载

       一工作任务
       1、向S3C2440 NAND FLASH烧写程序
        这点对ARM入门的人来说都不是件难事。先说说我的硬件配置吧,64M NAND FLASH,64M SDRAM,2M NOR FLASH。当程序下载到NAND FLASH时,系统上电运行后由NAND FLASH的控制器把前4K程序拷贝到SRAM来运行。如果程序大于4K,那么仅仅把程序下载到NAND FLASH中是不能完全运行的,这是因为程序不能在NAND FLASH中运行,必须利用SRAM把程序从NAND FLASH搬移到SDRAM中,搬移过程完成后再把PC指向SDRAM中的程序所放置的起始位置,此时bootloader的使命才算完成。

        2、
Bootloader的编写
要实现上述功能,必须编写一个小于4K的启动或者Bootloader程序。在Bootloader中应包含有中断向量表,异常向量表,时钟初始化,SDRAM初始化,GPIO及堆栈初始化等工作,另外还要有相应的代码将程序从NAND FLASH搬移到SDRAM的功能。

        3、
程序下载
虽然实现了Bootloader,也将其下载到了NAND FLASH中,也可以将程序从NAND FLASH搬移到SDRAM中,并且将PC交给SDRAM的程序首地址处,但程序并不能正确运行。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下载到NAND FLASH的可执行程序中包含有绝对地址,尽管程序从NAND FLASH搬移到了SDRAM中,但当运行到绝对地址是,程序就会跑飞,从而不能正确运行。那么如何解决这个情况呢?
有一个办法:先将程序基于SDRAM的地址编译好,然后下载到NAND FLASH中,再通过Bootloader将程序搬回到SDRAM中,这样所有的地址都是相对于SDRAM的了,程序可以正确运行。但遗憾的是,MDK实现不了这种方法,因为MDK生成的*.axf文件带有地址信息。使用分散加载文件生成的映像文件是基于某一地址,由必须下载到FLASH的相应地址,如果要基于SDRAM某一地址编译生成的*.axf文件下载到NAND FLASH时,MDK会提示出错,找不到烧写算法。
如果不生成带地址信息的文件,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在MDK下不能直接生成bin,要在Run User Programs After Build/Rebuild框中的Run#1后面的文本中输入C:KeilARMBIN31fromelf.exe –bin –o ./output/Axf_To_Bin.bin ./output/Axf_To_Bin.axf命令转化成bin格式的文件。然后将bin下载到SDRAM中,再搬移到NANK FLASH中,剩下的就由bootloader来完成了,整个过程虽然比较麻烦,但是MDK下最有效的方法。

二 实现过程

(1)Bootloader主要是进行一些硬件初始化,以及将程序从NAND搬移到SDRAM中。Bootloader程序的编译比较简单,在Target页配置一下RO和RW的读写域,设置ROM1起始地址为0,大小为0x1000,在RAM1设置起始地址为0x30800000,因为bootloader要把程序搬移到0x30000000处运行,为了避免用户程序将bootloader的RW段覆盖,故先留下足够的空间来存放用户程序。程序可以用USB下载到SDRAM中,这里要说明一下,用户程序要用到分散加载文件,即起始地址为0x30000000,

下面介绍一下bootloader的烧写过程:

FLASH的下载方式我不再说了,如果手头有J-LINK可以使用,如果没有也可以使用JTAG小板下载,也可以用MDK来下载都行,总之能下载到NAND FLASH中就行。这一步是前提。
(2)USB下载实现
可以使用dnw软件来下载,非常方便,要注意的是,用户自己写的程序中要加入一段到NAND FLASH的write函数,实现将文件从SDRAM到flash的搬移功能。
  l
编译例程生成.bin文件
  用户程序中要使用分散加载文件,如下:
LR_ROM1 0x30000000
{

; load region

ER_ROM1 0x30000000 0x080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

RW_RAM1 0x30800000 0x0800000
{
; RW data

.ANY (+RW +ZI)

}

RW_IRAM1 0x40000000 0x00001000
{

.ANY (+RW +ZI)

}
}
上面写的很清楚,用户程序代码放到0x30000000位置处,与Bootloader的RW段没有冲突。
  l
运行USB程序
首先连接好USB线,打开超级终端DNW,接着在RAM中调试运行USB程序。第一次运行该程序时,会提示驱动安装对话框,将安装路径指向到usb例程目录的USB驱动文件夹点击确认安装即可。

运行程序后,在超级终端上显示如下信息:

打开Configration选择下载地址:

   l
使用bootloader运行例程
用USB下载完例程的.bin文件后,该文件就被自动搬移到了nand flash,这时就可以关闭USB程序了。按动开发板上的复位键,刚下载到nand flash的程序就可以运行了。

至此,用户自己编写的程序已经下载到NAND FLASH中,只要将开发板重启一下,Bootloader就会把放在NAND FLASH中的程序拷贝到SDRAM的 0x30000000处,完成后并把PC给SDRAM。好了,你自己的程序已经成功运行下来了。
程序源代码如下:

网友A:
有些不详细啊

网友B(2011-05-31):
软件在哪里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