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inux赋予普通用户特殊权限

楼主(2009-07-08):
在Linux系统中,管理员往往不止一人,若每位管理员都用root身份进行管理工作,根本无法弄清楚谁该做什么。所以最好的方式是:管理员创建一些普通用户,分配一部分系统管理工作给他们。

  我们不可以使用su让他们直接变成root,因为这些用户都必须知道root的密码,这种方法很不安全,而且也不符合我们的分工需求。一般的做法是利用权限的设置,依工作性质分类,让特殊身份的用户成为同一个工作组,并设置工作组权限。例如:要wwwadm 这位用户负责管理网站数据,一般Apache Web Server的进程httpd的所有者是www,您可以设置用户wwwadm与www为同一工作组,并设置Apache默认存放网页目录 /usr/local/httpd/htdocs的工作组权限为可读、可写、可执行,这样属于此工作组的每位用户就可以进行网页的管理了。

  但这并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例如管理员想授予一个普通用户关机的权限,这时使用上述的办法就不是很理想。这时您也许会想,我只让这个用户可以以 root身份执行shutdown命令就行了。完全没错,可惜在通常的Linux系统中无法实现这一功能,不过已经有了工具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 sudo。

  sudo通过维护一个特权到用户名映射的数据库将特权分配给不同的用户,这些特权可由数据库中所列的一些不同的命令来识别。为了获得某一特权项,有资格的用户只需简单地在命令行输入sudo与命令名之后,按照提示再次输入口令(用户自己的口令,不是root用户口令)。例如,sudo允许普通用户格式化磁盘,但是却没有赋予其他的root用户特权。

  1、sudo工具由文件/etc/sudoers进行配置,该文件包含所有可以访问sudo工具的用户列表并定义了他们的特权。一个典型的/etc/sudoers条目如下:

  代码:

  liming ALL=(ALL) ALL

  这个条目使得用户liming作为超级用户访问所有应用程序,如用户liming需要作为超级用户运行命令,他只需简单地在命令前加上前缀sudo。因此,要以root用户的身份执行命令format,liming可以输入如下命令:

  代码:

  # sudo /usr/sbin/useradd sam

  注意:命令要写绝对路径,/usr/sbin默认不在普通用户的搜索路径中,或者加入此路径:PATH=$PATH:/usr/sbin;export PATH。另外,不同系统命令的路径不尽相同,可以使用命令“whereis 命令名”来查找其路径。

  这时会显示下面的输出结果:

  代码:

  We trust you have received the usual lecture from the local System

  Administrator. It usually boils down to these two things:

  #1) Respect the privacy of others.

  #2) Think before you type.

  Password:

  如果liming正确地输入了口令,命令useradd将会以root用户身份执行。

  注意:配置文件/etc/sudoers必须使用命令 Visudo来编辑。

  只要把相应的用户名、主机名和许可的命令列表以标准的格式加入到文件/etc/sudoers,并保存就可以生效,再看一个例子。

2、例子:管理员需要允许gem用户在主机sun上执行reboot和shutdown命令,在/etc/sudoers中加入:

  代码:

  gem sun=/usr/sbin/reboot,/usr/sbin/shutdown

  注意:命令一定要使用绝对路径,以避免其他目录的同名命令被执行,从而造成安全隐患。

  然后保存退出,gem用户想执行reboot命令时,只要在提示符下运行下列命令:

  代码:

  $ sudo /usr/sbin/reboot

  输入正确的密码,就可以重启服务器了。

  如果您想对一组用户进行定义,可以在组名前加上%,对其进行设置,如:

  代码:

  %cuug ALL=(ALL) ALL

  3、另外,还可以利用别名来简化配置文件。别名类似组的概念,有用户别名、主机别名和命令别名。多个用户可以首先用一个别名来定义,然后在规定他们可以执行什么命令的时候使用别名就可以了,这个配置对所有用户都生效。主机别名和命令别名也是如此。注意使用前先要在/etc/sudoers中定义: User_Alias, Host_Alias, Cmnd_Alias项,在其后面加入相应的名称,也以逗号分隔开就可以了,举例如下:

  代码:

  Host_Alias SERVER=no1

  User_Alias ADMINS=liming,gem

  Cmnd_Alias SHUTDOWN=/usr/sbin/halt,/usr/sbin/shutdown,/usr/sbin/reboot

  ADMINS SERVER=SHUTDOWN

  4、再看这个例子:

  代码:

  ADMINS ALL=(ALL) NOPASSWD: ALL

  表示允许ADMINS不用口令执行一切操作,其中“NOPASSWD:”项定义了用户执行操作时不需要输入口令。
5、sudo命令还可以加上一些参数,完成一些辅助的功能,如

  代码:

  $ sudo –l

  会显示出类似这样的信息:

  代码:

  User liming may run the following commands on this host:

  (root) /usr/sbin/reboot

  说明root允许用户liming执行/usr/sbin/reboot命令。这个参数可以使用户查看自己目前可以在sudo中执行哪些命令。

  6、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sudo命令会列出所有参数,其他一些参数如下:

  代码:

  -V 显示版本编号。

  -h 显示sudo命令的使用参数。

  -v 因为sudo在第一次执行时或是在N分钟内没有执行(N预设为5)会询问密码。这个参数是重新做一次确认,如果超过N分钟,也会问密码。

  -k 将会强迫使用者在下一次执行sudo时询问密码(不论有没有超过N分钟)。

  -b 将要执行的命令放在背景执行。

  -p prompt 可以更改问密码的提示语,其中%u会替换为使用者的账号名称,%h会显示主机名称。

  -u username/#uid 不加此参数,代表要以root的身份执行命令,而加了此参数,可以以username的身份执行命令(#uid为该username的UID)。

  -s 执行环境变量中的 SHELL 所指定的 Shell ,或是 /etc/passwd 里所指定的 Shell。

  -H 将环境变量中的HOME(宿主目录)指定为要变更身份的使用者的宿主目录。(如不加-u参数就是系统管理者root。)

  要以系统管理者身份(或以-u更改为其他人)执行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