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GNU汇编使用经验

楼主(2009-07-09):
1. mov pc #0x   指令可用来实现代码跳转,跳转时的立即数可以是32位的,但必须是一个8位的数移位偶数次的结果。

2. 在代码中使用.word定义变量时,一定要保证该地址不会被指令执行到,或者把变量的定义专门放到一个数据段里面。

3. 比较时使用cmp指令,后跟bne、bge、bgt、blt、ble跳转指令

4. 可以使用.word把标识符作为常量使用

例如:

  Start:

  valueOfStart:

   .word Start

这样程序的开头Start便被存入了内存变量valueOfStart中。

5. adr RN 0 ;表示adr以后可用来代替R0使用

6. 关于标签,标签存在于编译过程中,标签本身对应的值是绝对地址,例如:

.word label

定义的数值是label标签对应的绝对地址。

有些编译语句在使用时把它转变为绝对地址,例如:

ldr r0, label

相当于是ldr r0, [label-pc]

ldr和adr的区别:

adr仅取标签的相对地址,取得的是label的相对地址,该代码可以在和标签相对位置不变的情况下移动;ldr r0, =_start取得的是_start的绝对地址,该代码可以在_start标签的绝对位置不变的情况下移动;而ldr r0, _start是根据_start对当前PC的相对位置读取其所在地址的值,故是一句位置无关代码,可以在和_start标签的相对位置不变的情况下移动。

    ldr     r0, _start

        adr     r0, _start

        ldr     r0, =_start

        nop

        mov     pc, lr

_start:

        nop

编译的时候设置 RO 为 0x0c008000

↓↓↓↓↓↓↓↓↓↓↓↓↓↓↓↓↓↓↓↓↓↓↓↓↓↓↓↓↓↓↓↓↓↓↓↓↓↓↓↓

0c008000 <_start-0x14>:

c008000:       e59f000c        ldr     r0, [pc, #12]   ; c008014 <_start>

c008004:       e28f0008        add     r0, pc, #8      ; 0x8

c008008:       e59f0008        ldr     r0, [pc, #8]    ; c008018 <_start+0x4>

c00800c:       e1a00000        nop                     (mov r0,r0)

c008010:       e1a0f00e        mov     pc, lr

0c008014 <_start>:

c008014:       e1a00000        nop                     (mov r0,r0)

c008018:       0c008014        stceq   0, cr8, [r0], -#80

分析:

ldr     r0, _start

从内存地址 _start 的地方把值读入。执行这个后,r0 = 0xe1a00000

adr     r0, _start

取得 _start 的地址到 r0,但是请看反编译的结果,它是与位置无关的。其实取得的时相对的位置。例如这段代码在 0x0c008000 运行,那么 adr r0, _start 得到 r0 = 0x0c008014;如果在地址 0 运行,就是 0x00000014 了。

ldr     r0, =_start

这个取得标号 _start 的绝对地址。这个绝对地址是在 link 的时候确定的。看上去这只是一个指令,但是它要占用 2 个 32bit 的空间,一条是指令,另一条是 _start 的数据(因为在编译的时候不能确定 _start 的值,而且也不能用 mov 指令来给 r0 赋一个 32bit 的常量,所以需要多出一个空间存放 _start 的真正数据,在这里就是 0x0c008014)。

因此可以看出,这个是绝对的寻址,不管这段代码在什么地方运行,它的结果都是 r0 = 0x0c008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