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公及各位高手关于SmartARM2300开发板的问题(急,救命

楼主(2009-07-10):
SmartARM2300开发板,用的是周公提供的封装好驱动库的模板,以及 第4章 高级软件资源 目录下面的 02.TCP服务器例程 ,只不过把接收循环当中的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去掉,并将main.c文件中与收发无关的几个Task全都去掉。
然后在config.h文件里面修改如下:
#define Fosc                12000000
……
#define Fcclk              (Fosc * 6)
……
#define Fcco               (Fcclk*4)
……
#define Fpclk              (Fcclk)
……
之后,在PC端建立连接并向其发送数据,等待LPC2378返回数据包后(和PC发送的过来的数据包一样的数据,这一点和周公的例程一样),PC端立刻再发送下一包,如此循环若干小时之后,ARM端无响应,并且不能再建立连接,怀疑2378死机。
用ADS1.2调试,做同样的实验,发现一段时间后AXD弹出错误,就是像在仿真过程中突然间让开发板掉电的那种错误。
请问造成这种问题可能是哪些原因,如何解决?
另外,在PC端,记录从一包数据发送开始,到2378将这一包数据返回所需要的时间,多数都是0.5~0.8MS之间,但少数会有超过300MS的时间间隔,请问这又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超过300ms这肯定是不正常的

楼主:
re

是啊可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周公的例程,只做了少量的修改,不该这样的。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