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想学ARM,不知该如何下手,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9-07-25):
(无正文)

网友A:
看看

多看一下求职招聘网站 招聘嵌入式工程师的一些招聘信息
按照企业人才需求来学习。

软件或者硬件选一个方向主攻,然后也了解下另一个方向的一些基本知识,计算机专业建议从软件学起,大学时的C语言、微机原理、单片机课程要重点学好,没学好的话自己找时间去重拾。C语言基础、单片机基础搞好了后,再学习linux基本知识、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ARM处理器等。。看书是一方面,实践非常非常重要,C语言编程能力、单片机开发能力都只能是在实践中慢慢提升的,只是看书毫无意义。没有硬件基础,不建议刚开始就学习硬件。

arm学习,你看看cpu的资料,然后有个软件好像是ADS1.2,你去下载个看看

网友A:
看看

基于ARM处理器的MVB 2类设备研究
基于ARM的ADSL2+测试仪的设计与实现
基于ARM的嵌入式系统中从串配置FPGA的实现
基于ARM Linux的图像采集与蓝牙传输
基于ARM7的新型嵌入式心电监护仪的研制
ARM嵌入式平台的VGA接口设计
ARM7启动过程
基于ARM核的AT75C220及其在指纹识别系统中
ARM7系统中实现CF卡存储的文件系统设计
基于ARM9的多功能硬盘MP3播放器的设计
个典型的嵌入式系统设计和实现
基于ARM核的Intel XScale嵌入式系统
使用免费的SDCC C编译器开发DS89C420/430/4
ARM的三种中断调试方法的探讨
SSD1906显示控制器与AT91RM9200的接口技术
ARM核微处理器芯片PUC3030A及其应用
ARM构架在32位微控制器领域的应用
QFN封装的PCB焊盘和网板设计
手持式系统无线局域网解决方案的选择
GPS接收器入门
基于ARM的MPEG4视频解码器
Windows CE 编程的十点忠告
ARM简介及编程
ARM7&ARM9双核平台的技术分析
浮点数判零--MCS-51单片机实用子程序
ARM基础知识连载之一
选择ARM CPU的操作系统
Linux驱动入门
ARM的希望:两种嵌入式操作系统的比较
ARM处理器及物理IP超过750MHz

网友B:
找一本较新的ARM相关的

找一本较新的ARM相关的,比如2410,再根据开发板,选一个ARM教程LINUX,从头到尾练一编就会很快上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