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78+uCOSII的问题,各位帮忙

楼主(2009-05-19):
问题1:
周立功的那个模板里面,OS_ENTER_CRITICAL()函数是只关IRQ中断,还是将FIQ也一并关掉?记的老版本的是只关IRQ的(从代码上看),而新的则丢到OsSwiHandle1(2)里面去了。
问题2:
在FIQ中断服务当中,调用OSSemPost()函数向任务发送消息,是否可行?我在快速中断当中每次调用此函数都会造成未定义异常(在这之前已经OSSemCreate()),如下:
void FIQ_Exception(void)
{
      ……
      OSSemPost(pSem);
      ……
      VICVectAddr=0;
}
这种方式是否恰当?

网友A:
不清楚,等待高人解决

网友B:
看看你的OS_CPU_A.s

MRS r0 , cp
ORR r0 , r0 I_Bit     ;禁止IRQ
MSR cpsr_c
ORR r0 , r0 , # F_Bit ;禁止 FIQ
MSR cpsr_c r0

需增加OSIntNesting防止任务切换OS_Sched
void FIQ_Exception(void)
{
      (1)
      ……
      OSSemPost(pSem);
      ……
      VICVectAddr=0;
      (2)
}

增加两部分语句
(1)
if (OSIntNesting < 255u) {
            OSIntNesting++;
        }
(2)if (OSIntNesting > 0) {
             OSIntNesting--;
        }
   //可以增加OSIntNesting=0任务切换

网友C:
re

问题楼上已经回答,最好还是去找一个最新的模板,这样不用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