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有关PINSEL寄存器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8-03-05):
在周立功的《深入浅出ARM7》上册121页表3.54提到的PINSEL0和PINSEL1的值,PINSEL0和PINSEL1不是单独控制的吗?设置PINSEL0值为0是否它所控制的所有的为都为GPIO功能阿?和PINSEL1的值只有什么关系?

网友A:
回复如下

lsj198111,您好!
    对于您的问题作如下回答:
    PINSEL0、PINSEL1是独立的,他们一起控制P0口,不会相互影响。

                                                  By zlgarm_wuzhijian

网友B:
同感!

 这一点应该是肯定的!他们是相互独立的!
  之前,我也不太明白,但仔细看看书本,单独把GPIO一块作一点试验!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