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LPCARM使用有源晶振应该使用3.3V的还是1.8V?

楼主(2007-01-08):
有源晶振是否需要外接电容?
振荡端到XTAL1引脚之间是否要串接电阻?
XTAL2悬空就可以了么??
请使用过的前辈指点~~

网友A:
有源晶振的用法

有源晶振,当然不用外接电容了,但价格比无源的贵许多;也无需串接电阻;XTAL2悬空即可,用在LPCARM上,有源晶振的电源脚接3.3V

楼主:
谢谢~~~

在请问一下 我今天看到有金属封装和塑料封装的两种5x7有源晶振
塑料封装的会不会比较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B:
我用过,同意2楼说法,

网友A:
有源的稳定,当然选金属壳的啦,温漂一般小于15PPM

楼主:
我的有源晶振波型图~~过冲是不是也太大了啊!

网友C:
楼上示波器太烂,还不会测

用刀片把示波器地和板子GND短接,就在osc旁边
千万不要绕一大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