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startup.s到底有什么用

楼主(2007-01-10):
今天用MagicARM200试了将startup.s文件从项目中移走,但编译照常通过,用AXD调试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用于测试程序很简单,只包含标准的C语句,没有和LPC2290打交道。

网友A:
啥环境啊, 问题是还能运行吗?

网友B:
你是否已经编译调试过后又移走的?

我是新手,用EasyARM2200,看了startup.s一个多星期,如果没有编译调试过,和系统有关的过不去,只有简单的程序可以过,我的想法还是对startup.s多看,你会发现很多你不了解的东西,我现在还是有些不明白,如果搞不清楚,你将来离开模板试试,这个东西搞不清楚,对ARM不会有深刻的理解,我的看法不知对否?同样的startup.s程序,在周公提供的模板下可以运行,但是在 ARM EXECUTABLE IMAGE建的工程不能运行,我想是否和环境有关?请教高手指导.在KILL UV3下可能好些,没有试,看高手的帖子KILL UV3功能强大,但是没有试,也请老师指导.

楼主:
回4楼

正是简单的求和C程序,不涉及系统资源。做这个实验的原因是因为周立功的实验教材上有这样的提问,所以试了一试,相信需要用到ARM资源的程序还是需要startup来进行初始化的,遗憾的是找不到介绍startup.s的教材,只有靠模版。

网友B:
看ARM嵌入式系统基础教程和它的课件

看ARM嵌入式系统基础教程和它的课件,教程上和课件上讲了,仔细读基本能上能懂,但是太分散,我看几次才有点头绪,现在还是有个别的地方不懂,我是打印出来读的,太费劲了,相信你的基础较好,理解的快.我在此前没有学过这方面的知识,大学时机电专业,只凭一点电子技术基础是有点难,97年凭自学搞了个PIC的产品,后来就从事业务为生计而奔波了,

网友C:
Startup.s很重要的

Startup.s很重要的,里面设置了每个模式的堆栈,设置了PINSEL2(所以以后编程的时候设置PINSEL2的时候就请在这里设置乐),设置了外部总线控制器等的东西,如果跑裸机的话,按我的理解这个startup.s应该相当重要了,因为它的应该时BOOTLOADER的一部分,当然工程模版里面的其他的target.c,congfig.h都很重要,因为它们时在一起起作用的。欢迎一起讨论Startup.s的点点滴滴,我觉得搞ARM,如果不懂initial文件,那完全就是停留在表面的,没有深入进去。

为什么有些不用Startup.s?因为一般的乘除运算完全不涉及硬件,所以就可以不用。
我的QQ:10043541 欢迎一起讨论Startup.s
hnmajl留下你的QQ号

网友D:
学好ARM,startup.s是必须略知一二的~~~

楼主:
对比了两个范例,发现他们的startup.s完全一致

两个范例一个没有用中断,另一个用了中断,说明一套硬件用一种startup.s就够了吧。

网友B:
51ti5000和hotpower两兄弟的意见我同意

bucker:
     这说明您还没有仔细看,51ti5000和hotpower两兄弟的意见我同意,以后您会明白会有区别的,我的办法是通不过的先放一下然后再有机会回头看一看,书读百编其意自现,51ti5000兄弟,我没有QQ号,也没有用过,不好意思,有时间搞一个再给您.

楼主:
可能是误会了

hnmajl:我再次检查了,两个文件确实是一样的,他们都来自ZLG的模版,但我并不是想说没必要修改startup.s,而是说当硬件电路确定后,是可以共享一个startup.s的,当然前提是这个startup.s的内容要全面。

网友B:
是这样的,可以共享一个startup.s

硬件电路确定后,是可以共享一个startup.s的,当然前提是这个startup.s的内容要全面。欢迎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