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使用ZLG的tcpip开发包:更改ip重启问题

楼主(2007-01-11):
我用ZLG的tcpip软件包开发
要求能动态修改ip地址,而不能进行硬件复位,该怎么做?
我给出如下方案:
先建立4个任务,如下所示:
                OSTaskCreateExt(TaskB,
                        (void *)0,
                        &task1_stack[999],
                        TASK_1_PRIO,
                        TASK_1_ID,
                        &task1_stack[0],
                        1000,
                        (void *)0,//&TaskUserData[TASK_4_ID]
                        0);
        OSTaskCreateExt(TaskC,
                        (void *)0,
                        &task2_stack[1999],
                        TASK_2_PRIO,
                        TASK_2_ID,
                        &task2_stack[0],
                        2000,
                        (void *)0,//&TaskUserData[TASK_4_ID]
                        0);
        OSTaskCreateExt(TaskD,
                        (void *)0,
                        &task3_stack[999],
                        TASK_3_PRIO,
                        TASK_3_ID,
                        &task3_stack[0],
                        1000,
                        (void *)0,//&TaskUserData[TASK_4_ID]
                        0);
        OSTaskCreateExt(TaskE,
                        (void *)0,
                        &task4_stack[1999],
                        TASK_4_PRIO,
                        TASK_4_ID,
                        &task4_stack[0],
                        2000,
                        (void *)0,//&TaskUserData[TASK_4_ID]
                        0);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若收到修改ip地址的命令,我做如下处理
先删除这4个任务
                               OSTaskDel(TASK_1_PRIO);
                   OSTaskDel(TASK_2_PRIO);
                   OSTaskDel(TASK_3_PRIO);
                   OSTaskDel(TASK_4_PRIO);
然后在用以下命令恢复这4个任务
                             OSTaskCreateExt(TaskB,
                        (void *)0,
                        &task1_stack[999],
                        TASK_1_PRIO,
                        TASK_1_ID,
                        &task1_stack[0],
                        1000,
                        (void *)0,//&TaskUserData[TASK_4_ID]
                        0);
        OSTaskCreateExt(TaskC,
                        (void *)0,
                        &task2_stack[1999],
                        TASK_2_PRIO,
                        TASK_2_ID,
                        &task2_stack[0],
                        2000,
                        (void *)0,//&TaskUserData[TASK_4_ID]
                        0);
        OSTaskCreateExt(TaskD,
                        (void *)0,
                        &task3_stack[999],
                        TASK_3_PRIO,
                        TASK_3_ID,
                        &task3_stack[0],
                        1000,
                        (void *)0,//&TaskUserData[TASK_4_ID]
                        0);
        OSTaskCreateExt(TaskE,
                        (void *)0,
                        &task4_stack[1999],
                        TASK_4_PRIO,
                        TASK_4_ID,
                        &task4_stack[0],
                        2000,
                        (void *)0,//&TaskUserData[TASK_4_ID]
                        0);
那么新的ip地址生效,也不用复位程序。
但是问题是,这个过程只能重复2次,当第3次删除任务并恢复任务后,程序就
1、自动重启了(若看门狗已打开)
2、停止运行(若看门狗没打开)
这是什么原因呢?是ucosii不允许频繁删除同一个任务吗?还是ZLG软件包出了问题?大家是如何解决类似问题的呢???

网友A:
写的可真复杂

直接修改netif->addr不就是了

楼主:
请教eleven11

能说详细一点吗?netif->addr在哪里?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