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片外flash仿真问题

楼主(2007-01-11):
想让程序运行的快一些,我在startup.s中BCFG0 改为0x10000410,在片外ram仿真运行没有问题,且烧写片外flash也成功但按复位键后不能正常运行,通过不断修改BCFG0发现,BCFG0的SWT1字段不能写为0,必须为非零时,烧写后程序方能正常启动。并且发现,进入中断的延时加长!!
  原来在ram仿真过程中BCFG0参数定为0x10000410,现在为了能够在flash中启动把其改写为0x10000420,这样不仅进入中断的时间加长了,而且原来的许多延时参数都得重新修改,不知道各位是如何处理这种情况的,还请不吝赐教。
  学生愚钝,还有些不明白,不知烧写完flash后,复位启动,程序是在片外flash中运行的吗?那ram干吗呢?试验中发现程序在ram和flash中运行的速度没有明显的差距。

楼主:
周公,人呢??

周公,人呢??
是不是问题太白痴,怎么没人帮助一下?

网友A:
片外flash仿真问题

片外Flash比RAM要慢.在使用中请不要随便改工程模板的配置数据,

楼主:
如何在22**中实现片内ram仿真??

如何在22**中实现片内ram仿真??
2200模版没有相关选项!!!

网友A:
这可以通过修改分散加载文件来实现.

 这方面的中文详细介绍可看<<深入浅出ARM7-LPC213x/LPX214x(上册)>>,里

面有对分散加载机制及文件语句含义的详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