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4和SED1335连接,加了忙判断就会出现多余的点

楼主(2007-01-12):
我用LPC2214和sed1335连接,一开始显示都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有横条或水波纹。以前用51调试过,只要加忙判断就可以搞定了,但现在加了忙判断以后波纹是不见了,但却出现多余的点,只有把忙判断去掉就可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希望有谁做过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可能时sed1335时序配置不对,场频和行频不同步

也可能是刷新率太低了.

网友B:
你的忙信号如何判断的?IO?

楼主:
我的忙是这样判断的

void Lcd_Busy()
{

    uint8    temp;
    volatile uint8 *addr_data;
    addr_data =(volatile uint8 *)Lcd_Address ;

    do
    {

        temp = *addr_data;
        temp &= 0x40;
    }
    while (temp == 0);

    do
    {

        temp = *addr_data;
        temp &= 0x40;
    }
    while (temp == 0x40);

}

网友B:
把忙判断,用固定的软件延迟替换,看一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