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H-JTAG

楼主(2007-01-12):
RDI Severe Error 00501:H-jtag server is not ready.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hardware is properly connected and powered up.刚买的LPC213X开发板(周的) 头一个工程使用正常 换个测试用工程就这样了 不知道是啥毛病 怎么就连接不上呢 我根本就没有动这个设备的任何一个部位 烦

网友A:
H-JTAG

重新启动H-jtag试试.

网友B:
头一个工程使用正常??

那现在再用这个工程调试正不正常呢?有没再试下呀?
是不是你将内部FLASH加密了,这样JTAG接口调试被禁用,你的H-JTAG也肯定连接不上,,请用ISP将片内FLASH擦除再试一下啦//

网友C:
目标板有问题吧

RTCK要拉低,DBGSEL要拉高,P0.14也要拉高,下载前还要用H-HJAG测一下目标板

网友A:
re

  有没有阅读:
光盘: Software&DriverEasyJTAG-H使用说明.pdf 呢?

  注意事项:
  1. 使用时PC机要启动: H-JTAG.exe

  2. AXD要加载H-JTAG.dll.

楼主(2007-03-31):
感谢大家!!

问题找到了。我的H-JTAG初始化脚本选择自动时要选取消勾,好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