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48如何连接触摸屏模块呢

楼主(2007-01-12):
用的是LPC2148,因为没有内置LCD控制器,所以想购买一LCD模块,

降低开发难度,减少开发时间,但是不太清楚需要如何连接,主控板上要留什么接口出来呢,各位指点下把,多谢

下面是我在网上找到的一个LCD触摸屏模块,不知道能否连接LPC2148呢?它介绍说有24PIN,20PIN和6PIN,不知道能否连接呢,又如何连接呢

请教了,不胜感激啊

LCM可以连接24PIN LCD的44B0开发板和20PIN LCD的开发板,其中24PIN LCD的44B0开发板24PIN信号中包含了LCD数据和触摸屏数据,一跟排线直接连接就够了。
早期的20PIN LCD的开发板只有LCD数据输出,触摸数据通过6PIN排线连接44B0开发板的35~40管脚。

LM7M632 模块上24PIN LCD接口定义如下,可以用排线直接连24PIN LCD接口的开发板
1 VD0
2 VD1
3 VD2
4 VD3
5 VD4
6 VD5
7 VD6
8 VD7
9 VFRAME
10 GND
11 VCLK
12 VLINE
13 VM
14 NC
15 NC
16 DISP_ON 可以用来软件控制背光,高电平为开

17 GPE3       //以下用于读取ADS7843数据,
18 GPE4
19 GPE6
20 GPE7
21 GPG7
22 VCC 3.3V
23 VCC 5V
24 VCC 5V

LM7M632 模块上20PIN LCD接口定义如下,可以用排线直接连20PIN LCD接口的开发板
1 VD0
2 VD1
3 VD2
4 VD3
5 VD4
6 VD5
7 VD6
8 VD7
9 VFRAME
10 GND
11 VCLK
12 VLINE
13 VCTL     不需要连接。
14 VM
15 nRESET  不需要连接
16 EL_ON   不需要连接
17 VCC 3.3V
18 DISP_ON 可以用来软件控制背光,高电平为开

19 VCC 5V
20 VCC 5V

LM7M632 模块上6 PIN 触摸接口定义如下,可以用排线直接连20PIN LCD接口的开发板的44B0的35~40脚作为触摸输入。

1 GND  连44B0 CPU的35脚
2 DIN  连44B0 CPU的36脚
3 DCLK 连44B0 CPU的37脚
4 CS   连44B0 CPU的38脚
5 DOUT 连44B0 CPU的39脚
6 IRQ  连44B0 CPU的40脚

网友A:
re: 可以采用FM7843(ADS7843)

   该芯片的接口是SPI接口,所以可以充分利用LPC2148的SPI口.电路设计可

以参考<<ARM嵌入式系统实验教程(三)>>(书店有出售)的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