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ZLG的tcpip开发包能实现跨网段通信吗?

楼主(2007-01-1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ZLG的tcpip开发包能实现跨网段通信吗?我做了实验,好象不行.大家遇到过类似问题吗?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A:
肯定是可以的,都能访问到163.com的网址

楼主:
再次请教

例如:PC机ip 192.168.1.1  开发板的ip 192.168.2.1
两者也可以正常通信吗?

楼主:
还是请教

deeploves您好:
我现在遇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跨网段通信。但是使用ZLG得TCPIP开发包就是通信不上,您确信这个开发包能跨网段通信吗?不需要更改什么内容吗?希望能得到您得帮助。能留个联系方式吗?我得QQ 619555658 gangji780807@sina.com。或者能把您现在用得TCPIP软件包发给我吗?感谢了。

网友B:
可以吗?

我觉得IP包会被发到默认的网关,如果默认的网关的IP地址是192.168.2.1
,那就可以PING了,否则PING不到

楼主:
默认的网关?

您说的默认的网关,指的是路由器的网关,还是在程序中设置的网关?

网友C:
re:ZLG的tcpip开发包能实现跨网段通信吗?

1、我认为你试验中不能跨网段通信与ZLG的tcpip开发包无关,你可以试试其它的协议栈。
2、你把pc机和开发板按你上面所说的ip设好后,是通过对连线还是交换机连接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使是两台pc机使用通用的协议栈也不能通信啊,因为这种情况必须要求在同一网段。
3、如果要测试是否可以在跨网段通信可以在开发板上装好协议栈后,运行一个基于该协议栈的应用程序,比如web浏览器,如果没有问题就会像deeploves说那样应该也可以访问163网站的
4、或者条件允许也可以在两个交换机设置的两个网段,把pc与开发板分别设一个相应网段的ip,然后按照你先前在同一网段的方法测试
5、讨论:测试一个tcpip开发包是否只需要测试能否在同一个网段通信就够了?(因为跨网段通信不是运行在开发板上的tcpip开发包的责任?这种想法对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很简单

你不说是PC机ip 192.168.1.1  开发板的ip 192.168.2.1
把子网掩码改为255.255.0.0就行了

网友D:
我知道

 我主要是负责基于tcp/ip通讯产品开发的,你这个问题,其实需要网关进行一个周转,假如你是192.168.1.23的单片机ip,需要访问192.168.1.x的ip地址,就可以直接访问,如果你要访问192.168.x.x的ip,那么你就需要设置一个网关IP,通讯的时候,把子网掩码设成255.255.255.0,进行一个判断,如果不是本网段的ip地址,那么就去请求网关的mac地址,然后把目的ip的mac地址填成网关的ip地址,这样网关就会帮你转发.

网友E:
我给的代码是PC的客户端和服务器端的链接测试程序~~~

楼主: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针对monkeycjk1的回答,我有个疑问:“如果不是本网段的ip地址,那么就去请求网关的mac地址,然后把目的ip的mac地址填成网关的ip地址”如何理解?这部分是由程序实现的吗?我怎么感觉象是路由器在做这部分工作?哪位大侠能赐教?

楼主:
问题描述

我现在做这样的一个试验:开发板跑客户端程序  PC机作为服务器
PC机接的路由器的网段是192.168.1.x 子网掩码255.255.255.0  网关192.168.1.1
开发板接的路由器网段是192.168.10.x 子网掩码255.255.255.0  网关192.168.10.1
开发板所在的局域网是PC机所在的子网,换句话说,开发板接的路由器是从PC机接的路由器那边级联过来的。如何实现跨网段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