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这个具体怎么用 LED 1<<16

楼主(2007-01-16):
(无正文)

网友A:
这只能表示是第几位,而不能表示是哪个口的

所以我经常另外再定义宏,例如:

/*
  LED.H file
  LED基本操作——开LED,关LED
  作者:Computer-lov
  建立日期:2006-3-19
  修改日期:2006-4-25
  最后修改时间:2006-08-25
  版本:V1.0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Copyright(C) Computer-lov 2006-2016
  All rights reserved
*/

#ifndef __LED_H__
#define __LED_H__

#define LED1    18     //P1.18
#define LED2     19     //P1.19
#define LED3    20     //P1.20
#define LED4    21     //P1.21
#define LED5    22     //P1.22
#define LED6    23     //P1.23
#define LED7    24     //P1.24
#define LED8    25     //P1.25

//关LED
#define OFF_LED1()    IO1SET=(1<<(LED1))
#define OFF_LED2()    IO1SET=(1<<(LED2))
#define OFF_LED3()    IO1SET=(1<<(LED3))
#define OFF_LED4()    IO1SET=(1<<(LED4))
#define OFF_LED5()    IO1SET=(1<<(LED5))
#define OFF_LED6()    IO1SET=(1<<(LED6))
#define OFF_LED7()    IO1SET=(1<<(LED7))
#define OFF_LED8()    IO1SET=(1<<(LED8))

//开LED1
#define ON_LED1()    IO1CLR=(1<<(LED1))
#define ON_LED2()    IO1CLR=(1<<(LED2))
#define ON_LED3()    IO1CLR=(1<<(LED3))
#define ON_LED4()    IO1CLR=(1<<(LED4))
#define ON_LED5()    IO1CLR=(1<<(LED5))
#define ON_LED6()    IO1CLR=(1<<(LED6))
#define ON_LED7()    IO1CLR=(1<<(LED7))
#define ON_LED8()    IO1CLR=(1<<(LED8))

 /*使能LED1,即将LED1对应的口设置为输出*/
#define EN_LED1()  {IO1DIR |=(1<<LED1);OFF_LED1();}
#define EN_LED2()  {IO1DIR |=(1<<LED2);OFF_LED2();}
#define EN_LED3()  {IO1DIR |=(1<<LED3);OFF_LED3();}
#define EN_LED4()  {IO1DIR |=(1<<LED4);OFF_LED4();}
#define EN_LED5()  {IO1DIR |=(1<<LED5);OFF_LED5();}
#define EN_LED6()  {IO1DIR |=(1<<LED6);OFF_LED6();}
#define EN_LED7()  {IO1DIR |=(1<<LED7);OFF_LED7();}
#define EN_LED8()  {IO1DIR |=(1<<LED8);OFF_LED8();}

/*LED状态*/
#define LED1STAT (IO1PIN &(1<<(LED1)))
#define LED2STAT (IO1PIN &(1<<(LED2)))
#define LED3STAT (IO1PIN &(1<<(LED3)))
#define LED4STAT (IO1PIN &(1<<(LED4)))
#define LED5STAT (IO1PIN &(1<<(LED5)))
#define LED6STAT (IO1PIN &(1<<(LED6)))
#define LED7STAT (IO1PIN &(1<<(LED7)))
#define LED8STAT (IO1PIN &(1<<(LED8)))

#endif

网友B:
IO0SET=(1<<(LED1))就搞到别人家去了~~~

网友C:
菜鸟的疑问~~~~

{IO1DIR |=(1<<LED1);
OFF_LED1();} 《——--这个不用也行吧,使能后还要关灯??
(能不能说说这个用法的原因?保守用法吗?)

网友A:
看你的要求了。如果一使能它,就亮了,恐怕不大好.

网友D:
re:

比如LED =1<<16:
当执行IO0SET = LED 时,表示将P0.16的脚置为高电平,其他脚保持不变。
当执行IO0CLR = LED时,表示将P0.16脚置为低电平,其他脚保持不变。

楼主:
如果想用在P1口上改怎么设置呢?

如果用在P1口上如何使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