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MD,今天发现被人抄版了。再次讨论CPU加密性

楼主(2007-01-17):
有什么好办法防止劳动成果,被人无情的占用?
电路应该是被抄了。
只是从插件,变成了贴片。
初步估计,可能连CPU也被破了。
那种CPU加密性能好点??

 ATMEL 89C51
 WINBOND 77E58

AVR、PIC、
LPC(ARM)
等的加密性能如何?

BT:抄版的抄得不错,画的版子比原来的还漂亮多了。 :D

网友A:
呵呵51的试试STC~~~~~~~~~~~~~~~~~

据说加密不错~~~~~~~~~~~~

网友B:
对,STC的好像还没人能破

好像他们挺自信的。

网友C:
我估计是被人模仿了功能吧,

1、既然把板子改的挺漂亮,也有一定水平,现在很多产品的线路板都很类似。程序照着功能做也没什么难的啊,
2、如果只是简单的抄板、解密,那你就把你的产品升级,他们永远走在你的后面。
3、再不行就加密吧。不过我在论坛上可以解密STC的广告也不少

网友D:
软件处理一下啊

软件设置他十几位的密码来加密

然后配合芯片本身加密一起用。

网友E:
被人关注了确实是好事呀!

急的人应是你的老板,你的工资又没少拿。
如果你也就是老板,那到处叫嚷除了让更多的人来抄,还有什么用!与其这样还不如自己把原码公开了呢,你看人家uCOS,做的都棒!

网友F:
用加密芯片

用加密芯片可以对你的程序中一些数据进行加密,你的程序在得不到关键数据就不运行,最好方法是让程序得不到关键数据就不定期的出错让抄程序的人花很多无用功用来调硬件。

网友G:
LZ自己没精品意识哦

别人能吧班子做的更漂亮,也就能把程序写的更漂亮,而不一定非抄你的

如果是思路、创意,那是没法避免被抄的
只能靠专利等耐保护了
在中国也就很难说了...

楼主:
有意思

谢谢8楼的创意
也想这样子做
但请推荐些加密芯片
可不想批量生产时每个HEX都要重新编译一次。

网友H:
我就是这样做的

板子上接了一个加密芯片
烧入程序之后,通过串口给MCU一个解密命令
将解密内容写进可靠的储存器(双备份 等)
每次启动的时候检查加密信息,否则程序运行的某些关键字出现小差错.

**方法就是用其他东西模拟加密芯片的时序了,或者看明白我的程序

网友I:
使用多种芯片

使用多个单片机,把功能分开做,合在一起才能正常工作。甚至多种类型的单片机,加上CPLD等。

网友J:
你可以考虑用 DS5002

目前无人能**,我就用这个芯片,详细的资料,你自己去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