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ISP模式连接不上(在线等)

楼主(2007-01-17):
我的LPC2214系统串口ISP连接不上,多块板都是这样(曾经有一块连上过,第二天又不行了)。现象:发现复位后lpc2214 txd0发出一些随机序列,然后停止;对PC机ISP软件的命令没有反应。而我另做的一块LPC2106的板没问题,复位后是没有任何txd输出的,而是PC机ISP命令之后才响应。
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量很大,很急。在线等

网友A:
re:

请检查硬件电路及连接是否正确, 包括电源、晶振、复位、RS232转换电路。复位使用电源监控芯片(如CAT809或CAT1025),晶振在10M--25MHz才能使用ISP,如果是使用有源晶振,则要串接100pF的电容;P0.14口要为低电平;ISP软件正确设置串口,波特率使用9600。

楼主:
原来是干扰

原来是干扰,一个1M的走线引起的。LPC2214抗干扰太差劲了!!!

网友B:
ISP模式无法连接

我也遇到与楼主类似的问题。
我用的是2131芯片,使用串口用LPC2000 FLASH UTILITY 2.2.3进行isp下载时不能选择芯片型号,不能连接,串口不断有零输出,当用手接触接地点时 ,无输出。晶振是起振的。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请问楼主是哪些是干扰源?如何解决的?
请各位高手提供建议。QQ 357783515。

网友C(2007-04-26):
RE 4楼

同问,怎么老大不来解答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