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用ADS调试的问题

楼主(2007-01-17):
请问在AxD下如何查看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值?如端口方向寄存器,置位寄存器,清零寄存器。

网友A:
LCYONG

 感觉说的不对吧?
 有这个内容,是老帖子了.
 axd里processor views->memory 然后再跳出的显示memory内容窗口左上放有输入地址的地方,输入你想要看的寄存器的地址,就可以在下面对应的地址里看到显示的内容.

网友B:
通过memory窗口来查看

在memory窗口输入寄存器的地址即可。

网友A:
呵呵 晕倒

 zlgarm 你说的比我还详细!

楼主:
多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