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下关于电平转换

楼主(2007-01-17):
LPC2294,完全照Smart走的电源,最小系统下载运行均正常

板上焊了ALVC164245电平转换器之后,ARM无法运行程序,调试器停止在DataAbort处不再执行

2294持续升温到烫手

测了1.8和3.3均正常,进入2294的I/O均少于3.3V

不知何故?

网友A:
re:

检查一下ALVC164245的连接电路,是不是方向控制引脚没有正确连接。

楼主:
哦?我今天检查,果然方向翻了

可是:

地址线也是通用IO口,为什么不允许外部往线内写数?

而且我将所有地址线初始化成通用IO也无效,地址线写出就可以,外部写入地址线就不成

请解答下,万分感谢!

楼主:
如果能回答下

明白人请帮忙解决下,在下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