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4需要增加一个网口,选用哪颗网口控制器比较好

楼主(2007-01-18):
CPU 选用LPC2214,需要外接网络控制芯片,不知道选用哪颗料比较好一些
谢谢!

网友A:
看的爱好啊

 如果水平不是很牛,就选通用的,如果带操作系统,最后操作系统支持的,这样程序写起来easy点,一般有8019as,DM9000...上网一查一大把,如果你的产品产量很大,那就价格,还有供货量也要考虑啊...

网友B:
LPC2214需要增加一个网口,选用哪颗网口控制器比较好

8019as似乎早就停产了,
DM9000好像有些贵

Tealtek还有没有类似的片子啊,便宜些的

网友A:
WGY972311

8019as似乎早就停产了??
  怎么现在很方便就买到了!

网友C:
cs啊

cs8900a 工业级,有3v的,就是10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