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什么Flash最便宜,能引导LPC2220即可,16KB足矣。谢谢

楼主(2007-01-26):
   然后把Nand Flash的代码加载到外部RAM执行

楼主:
不知有没5元以内

楼主:
小菲的LPC2200不能从Nand Flash启动,比较讨厌

网友A:
lpc2200可在nand flash 引导

lpc2200可在nand flash 引导,关键是u-boot 要改写。

楼主:
applo,请教请教,如何修改u-boot?

   怎么改?我现在就想用个没有内部Flash的LPC2220
   就是想便宜,但软件较复杂,需要用外部512KB RAM,256KB用来执行代码。
   其实是用2214就可以了,2214比2220贵20元呀

网友B:
怎么改u boot?

lpc2220只支持从0x80000000地址开始运行,u boot的代码存放到什么位置?结果还是要片nor flash. 建议汽车电子找片8bits的nor flash,价格在5块以内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C:
8bie nor flash

LPC2220+8bit flash太累,浪费ARM

楼主:
哈,当然是找Nor Flash了。LPC2220都不支持Nand Flash

   问了SST39VF400,128K*16的,5元。不用加载到外部RAM执行都可以了,256KB代码够了,且39VF400和800、160管脚兼容的。
   LPC2220+SST39VF400 比 LPC2214便宜多了

网友D:
只是速度慢多了

内部FLASH是128位的

还有SMD和PCB尺寸的成本也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