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LPC2214问题请教

楼主(2007-01-27):
我自己画了一个LPC2214的板子,在调试的时候遇到如下问题:
用EasyJTAG调试的时候(用片内FLASH)程序下载不了,老是提示这个错误:
error 0xffffffff! Flash Sector 0 write failed!

调试用的工程模板先是用的LPC22XX,不行,后来听一网友说他和我一样的板子用LPC22XX不行,但是用LPC2100的可以了,我就换成LPC2100,还是不行

复位电路没有问题(MAX708+74LS125),LPC2214没有虚焊。
震荡输入只有VPP=0.4V,放大输出有VPP=0.8V。
在调试过程中用示波器看JTAG各信号线,TDI和TCK均有信号(估计这是并口给出的),TDO没有信号只有3.3V电平,且保持不变,其他线没有测。

请问究竟是什么问题,是不是我的LPC2214坏了!!!!!!!!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忙????

网友A:
RE

内部RAM调试是否能行?
27号下午和28号是放假时间。

楼主:
zlgARM,已经调通,谢谢

原来是片子加密了,具体过程是这样的。
我第一次写的时候,程序写进去了。但是我没有注意到(当时太激动),所以我再写一次就提示错误,就是加密了。
后来我用ISP对片子内部FLASH进行Erase,但是我的串口信号线接错了,所以不能读ID(暴汗)。今天把信号线换过来后就可以读ID和Erase FLASH了,然后就可以用JTAG了。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不是每次对片内FLASH写了之后都要用ISP Erase FLASH。我的好象必须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