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用H-JTAG烧写LPC2292片外SST39VF1601的问题,帮忙,555

楼主(2007-01-29):
车间烧写程序,用ZLG的JTAG不太方便,所以弄了个H-JTAG用WIGGLE烧写,配置如下:

楼主:
能够连接成功

楼主:
也能够擦FLASH

楼主:
烧写的时候就会出现错误,5555555555

网友A:
RE

什么叫车间烧写程序?

用的是否我们公司的板子?

你需要根据你的目标板对FLASH芯片和RAM地址的分配来设置H-JTAG。具体配置是在H-FLASHER里的Init Script里进行。

此外,是烧写任何大小,任何HEX文件都烧不进去吗?要注意生成目标里分散加载文件的设置。

如果不是我们公司的板子,那只能提供这两个建议给你参考。

如果是我们公司的板子,先用公司的模板和例程生成一个简单的HEX试试吧。

楼主:
问了H-JTAG的作者21先生,确实是我做错了

我是第一次用H-FLASH,所以随便弄了HEX来试,后来经过21先生的提醒,已经正确烧写,谢谢ZLGARM的回复!

网友A:
RE

不客气。
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B:
ARM白痴

 具体怎么解决的?Init Script怎么配置?

网友C:
配置外部总线及EMC

Init Script里添加设置外部总线和EMC的脚本程序,如果你用了Bank0和Bank1, 你就要添加以下有关的设置:
PINSEL2(设置外部总线管脚连接);
BCFG0(设置Bank0);
BCFG1(设置Bank1);
至于要将这三个的值配成多少,要看你的实际情况决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