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easyJTAG写程序error

楼主(2007-01-29):
请教周工:
    本人自己做了块arm板,采用lpc2138的芯片,采用easyJTAG下载程序出现如下错误:
    error 0xffffffff! Flash Sector 0 write failed!
    error 0xffffffff! Flash Sector 1 write failed!
    error 0xffffffff! Flash Sector 2 write failed!
    error 0xffffffff! Flash Sector 3 write failed!
    error 0xffffffff! Flash Sector 4 write failed!
    error 0xffffffff! Flash Sector 5 write failed!
    error 0xffffffff! Flash Sector 6 write failed!
        error 0xffffffff! Flash Sector 7 write failed!
        Flash Sector 8 Agent Download failed!
        Flash Sector 9 Agent Download failed!
   我采用ISP方式全片擦除后再下载还是不能成功。
而我采用ISP方式下载程序能成功,请问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在EasyJtag Setup中修改参数

我也遇到过此类问题,可以试一下在EasyJtag Setup中修改Flash 0 Addrss的起始地址。

网友B:
error 0xffffffff! Flash Sector 0 write failed!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error 0xffffffff! Flash Sector 0 write failed!

楼主:
我用EASYARM2131的开发板下载程序能很正常

网友C:
RE

1:用JTAG1.06版本试一下。
2:察看2131的勘误表,每个管脚的电平是否符合要求。2138的p1.31在复位时不能为低电平。
3:是否可下载到RAM运行?
4:用LPC2100的工程模板ARM Executable Image for lpc2100试验一下。

网友D:
我也遇到过.

我也遇到过,我分析如果电路正确的话,一.可能是你的JTAG电路线太长,或者布线太乱.二,我也不知道原因,反正多试几次就行了,我用的是EASYARM2132.

楼主:
RE

郁闷!搞了好几天还是同样的情况,就烧成功过一次。
我用的都是easyarm2131开发板自带的JTAG,应该不存在线太长的问题

网友C:
RE

RAM也无法烧写?

任何大虾也好,光在网上听您说,也很难给您直接解决问题的。不到现场不好判断,何况还是您自己设计的板子。
比较有效的办法是请大虾来你身边给您检查;或者您把手头的easyarm2131板子用JTAG烧一遍程序,从软件到硬件部分,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的对比一下。
排查、对比是找出故障的好方法,其它大虾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E:
xx

选用RELINFLASH目标时,将会对LPC芯片进行加密。加密的芯片只能使用ISP进行芯片全局擦除后,才能恢复JTAG调试及ISP读/写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