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用ZLG的UCOS模板建立的程序可以在外部FLASH运行吗?

楼主(2007-01-30):
就是用OUT_CHIP选项编译,

我在使用中出现一下问题:
我的板子BANK0接FLASH,BANK1接RAM,下载一个简单的程序(LED闪烁的)到外部FLASH可以运行,以前用UCOS建立的程序(比较大,马上超过内部容量了,所以考虑外扩了)用OUTCHIP编译之后下载到外部FLASH不运行,可能是什么原因?

我用单步跟踪了一下,运行到OS_START就复位了,回到MAIN入口重新开始运行.

有经验的朋友帮忙看看,谢谢大家

网友A:
RE

当然可以了。
请检查下自己的设置,如果有例程对照更好!请阅读ARM嵌入式系统实验教程(一)。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重点检查哪里呢

1 因为小程序已经可以运行了,基本排除硬件问题了
2 中断向量映射也检查了
3 存储控制器是默认设置
4 ...
想不出什么问题了

另外还有这个程序在内部运行是正常的,内部外部应该没什么区别啊

网友A:
RE 楼上

您好。
用的是什么开发板?
1:可能要设置好inside/outside跳线。
2:可能要设置好Bank0-Flash,Bank1-Ram。
3:建个新工程,重新拷贝光盘里的模板试一下。

不在现场,没法给你实地调试。看医生都还要望闻问切,请理解。

楼主:
谢谢了,我自己在好好看看吧,是自己做的板子

网友B(2007-06-15):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没有?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