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问个I2C低级的问题

楼主(2007-01-30):
在看周立功SmartARM2200开发板里面关于LPC2210与CAT1025JI-30进行I2C通讯的时候,不知道是怎么进入中断,不知道这个I2C中断的入口条件是什么,但是看了LPC2210与ZLG7290的时候,至少有连接一个中断(EINT3).

网友A:
RE

请阅读《ARM嵌入式系统基础教程》,5.12.5节,247页。

初始化好VIC接口,和I2C相关寄存器就可以进入中断。

EINT3是外部中断。建议您系统翻阅一遍《ARM嵌入式系统基础教程》,对ARM7的体系结构和片内外设有个大概印象。不然容易绕弯路,最后还是没法节省时间。:)

楼主:
谢谢,多谢!回答的真快,佩服!

但是有点不明白的是,既然设置好I2C有关的寄存器就可以直接进入中断了,那ZLG7290中还留了个中断是干什么的呢,很让人误解--进入I2C中断是靠外部中断进去的,然后读取IRQ最高级地址(VICVectAddr0 = (int)IRQ_I2C;),就像PLC单片机一样,先进入中断入口地址,然后再判断中断标志位.

网友A:
RE

正是因为没有了解I2C,所以才会有“很让人误解--进入I2C中断是靠外部中断进去的”的情况。
7290上的中断引脚是用于给CPU提供键盘中断信号的,和I2C毫无关系。一旦和7290接口的键盘有键按下,则7290立即通知CPU进行键处理。如此而已。
您查一下ZLG7290的数据手册吧!如果不了解大概情况的话,还会有更多的问题令您疑惑不解的!
可去http://www.zlgmcu.com搜索一下相关资料。关键字:zlg7290。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