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framebuffer编程

楼主(2007-03-20):
最近想在ARM下做一个程序,就是利用framebuffer来编写一个简单的GUI程序,只要能输出字符就可以,但不知该如何编写,如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re

一般的framebuffer就是一组使用RGB进行填充的内存,在s3c24x0上,framebuffer内存是RGB16格式的。

其它的自己想办法了,显示字符还是画图之类的,自己找资源吧。Linux上本身就带有不少,而且还有现成的参考代码呢。

网友B:
很简单,但是象盖房子一样,你要一砖一砖弄..

楼主:
无奈

但盖房是大工的事儿,我们这些做小工的又不会。我现在就是想让一个大工带带我,因为我只会和泥!

网友C:
就是想显存中写数据,不同的数值代表不同的颜色

网友D:
你先搞清楚显存和屏上象素的映射关系,然后往对应地址的

就可以改变一个点了

很多点组合起来就是图形、字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