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新手提问:根文件系统是怎么建立的?

楼主(2007-03-26):
我从网上的资料知道了ramdisk的制作过程:

1.#mke2fs -vm0 /dev/ram 4096
2.#mount -t ext2 /dev/ram /mnt
3.#cd /mnt
4.#cp /bin,/sbin,/etc,/dev...files in mnt
4.#cd ..
5.#umount /mnt
7.#dd if=/dev/ram bs=1k count=4096 of=ramdisk.img

我不清楚第4步里要复制到/mnt里的这些目录和文件是从哪里来的?我才开始学习,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复制的是你的宿主机的根文件啊

楼主:
谢谢bjfarsight,这么一说感觉明白多了:)

网友B:
ramdisk的制作过程

网友C:
避重就轻

偶已经习惯了...

网友B:
rockos 最好来个避轻就重

网友C:
re

没有和谁较劲的意思, 我只是觉得论坛现在越来越没意思了.

原创基本没有, 广告遮遮掩掩, 大大方方做广告就是"解密".

提问的问题大家会的不愿意说, 说的有不少一知半解----当然, 包括我在内.

所以........大家还是看看我的签名吧.

网友D(2007-05-09):
具体不好说

那些工具集可以用busybox编译后复制进去,然后在etc/加上配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