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为什么在我的驱动里申请不了中断啊??

楼主(2007-05-24):
BUG, TI, ST, UG, go
大家好,我现在在目标板(cpu是s3c2410)上写驱动,在跑驱动时中断总是申请不了,具体代码如下:
         ret = request_irq( IRQ_EINT0,EINT0_ISR,SA_INTERRUPT,"EINT0",NULL);
    if(ret < 0)
            {
                DEBUG_K("the EINT0 is failed ");
                DEBUG_K("ret is %d ",(-ret));
                goto over;
            }
        else DEBUG_K("have got the irq EINT0 ");
其中EINT0_ISR定义如下:
static void EINT0_ISR(int irq, void * dev_id,struct pt_regs * regs);
请各位大侠帮个忙啊!

楼主:
还有,上面的ret返回是22

还有,上面的ret返回是22,表示(invalid argument),但我申请函数的参数应该没错啊!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re

得看你的内核版本,2.6和2.4有些差别的,比如2.6下ISR的类型是irqreturn_t,并且不推荐使用SA_INTERRUPT